51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函数多长时间进入一次?

楼主(2020-05-20):
请问51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函数多长时间进入一次?
TH0和TL0与定时器中断函数有啥关系?
我是学生,还没实践过!

网友A:
你是说进出中断的时间吗?如果是大约10ms

网友B:
看你定时器设置时间是多少触发中断就进入一次

网友C:
TH0和TL0就是设置定时器中断函数多长时间进入一次的

网友D:
如果你不会计算就给你个好东西吧!不过个人还是觉得你去百度查下定时器计算

网友E:
按照晶振频率来计算吧,一般书上都有方法

网友F:
看看CPU的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G:
这个是由你设置决定的,你要考虑到你设置的是时钟频率,你开启定时器之后,他就会根据你设置的数据依次递减,一直递减到0它就会进入时钟中断

网友H:
查看芯片的手册吧

网友I:
这取决于您设置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进出中断的时间吗?如果是大约10ms

好,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0和TL0就是设置定时器中断函数多长时间进入一次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会计算就给你个好东西吧!不过个人还是觉得你去百度查下定时器计算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晶振频率来计算吧,一般书上都有方法

赋值计算时,除去12就指的是这个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看芯片的手册吧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取决于您设置了多少。

TL0和TH0赋初值,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由你设置决定的,你要考虑到你设置的是时钟频率,你开启定时器之后,他就会根据你设置的数据依次递减 ...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