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制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20-05-20):
  网上购买的铁芯,舌宽3.2CM, 0.47KG/CM,5CM的叠厚,理论计算是2.35公斤,10元1KG包邮:
  包装很好:

  铁芯称了一下,近2.5KG,看来厂家多给了一部分。
  拿一片铁芯反复弯曲几次折断后,断面是这样的,书上说断面越粗糙越好,我也不知道这个断面质量怎么样:
  铁芯比较平整、光滑,把两片叠在一起,由于大气压强,从两边掰,还掰不开,只有从则面才能滑开。
  绕过很多变压器,第一次见到这么平整的铁芯。
  铁芯的规格:

  铁芯叠厚为:5CM,舌头横截面积:3.2×5=16CM2,则功率:

  每伏匝数:

  取中间值3比较合适。
  手里的漆包线只有φ0.55mm的,就用它了。
  绕制前先进行估算,以免到时绕不下就麻烦了。

  每层漆包线之间用一层牛皮纸隔离,初、次级之间用三层牛皮纸隔离,最外层也要一层,共需20层纸,每层纸的厚度是0.12mm,20层纸的厚度就是2.4mm。开档E=16mm,而线框的厚度为3mm,所以占比:

  所以,理论计算是能绕得下的。
  绕制过程:

  由于绕制前空线框重量是24克,绕制完成后,整个线包重量600余克:
  插上铁芯后,整个变压器重量近3000克:
  近一步完善:

  由于铁芯质量很好,通电后没有听到变压器的哼声,也没发热。没有条件作浸漆处理,就这么用吧。
  40年前我绕制过的一个变压器,同样没浸漆,至今还在使用。
  绕制这个变压器用了三天的业余时间,虽然用上了绕线机,但绕线机只是作为一个记数器使用。绕制时,左手掰着线框,右手用力拉紧漆包线,半圈半圈地转动,即便戴着帆布手套,手还是被漆包线勒得通红。

网友A:
做工很漂亮   问下楼主那个40-55/S  计算每伏匝数  40-55是什么参数  取值是?

网友B:
佩服!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C:
做得不错,这铁芯真养眼。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回复二楼的问题,变压器设计的公式我是参照这个文档的。

网友D:
非常漂亮!佩服佩服!!!

网友E:
楼主这个绕制非常精细呀!得有相当耐心啊!!佩服!!!!

网友F:
张哥好,请帮估算一下:
    二次侧自己有4×25平方mm(100mm2)线,约6匝5V。如果绕一个2kW的,硅钢片、一次侧线,大约多少钱?约多少kg?

网友G:
心灵手巧,功底深厚!

网友H:
木匠,瓦匠,电工,电子,单片机,数电,模电,万能的大神,牛!

网友I(2020-09-20):
楼主这个绕制非常精细呀

网友J(2021-06-07):
就是想问一下,绕变压器用E型铁芯和环型铁芯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想问一下,绕变压器用E型铁芯和环型铁芯哪个好?

环型的好,磁阻小,就是绕制时麻烦。

网友K:
这是低 频变压器啊,我还认为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L(2021-07-18):
制作的很漂亮,楼主好手艺

网友M:
有真才的老电工,现在不多了。

网友N:
现在自己绕制变压器已经很少了,因为大部分都使用了开关电源。还有自己绕制一个工频变压器比买一个现成的成品变压器没有价格优势。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买卖。当然,楼主的DIY精神还是可赞的。

网友O:
这个很经典,已经收藏

网友P:
用两个型号一样的变压器,把两个次级线圈直接并起来最省事,安全,效果很好

网友Q(2021-11-17):
现在自己做变压器真心不划算,主要是人工成本太高,自己DIY还是可以的。

网友R(2022-02-17):
制作的很漂亮,楼主好手艺,那个怎么也想不到,广告竟然在变压器上出现,

网友S:
还是纯手工产品做出来的东西具有欣赏价值,楼主能工巧匠啊。

网友T(2022-03-19):
铜线直径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U:
做的非常好,佩服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V(2025-09-12):
这个帖子现在看一下都很养眼!当年俺也这么做过。

网友W:
自己绕还是便宜,质量也有保障,买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防不了

网友(2021-08-11):
用两个型号一样的变压器,把两个次级线圈直接并起来最省事,安全,效果很好

是个人才!确实可行!

网友X(2025-09-21):
老龄电子爱好者,别问为毛知道

网友Y:
现在自己做变压器真心不划算,玩玩可以。

网友Z:
作为爱好者,就不必算经济帐,自己做变压器:一是实践,增强本领,提高动手能力;二是开心,感受成功的喜悦。

网友AA:
看着就漂亮,真心不错

网友AB:
我都是 根据i铁芯面积,按经验估算,次级电压不准的话,再拆铁芯 增减匝数

网友E(2025-11-22):
老师傅这做工真是不错,非常好!绕线好细致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