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的keil怎么改回英文版?

楼主(2020-05-20):
汉化的keil怎么改回英文版?
最好不要重新安装。

网友A:
将一般为translation命名的文件夹重新提换成软件自带的,如果找不到可能就需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B:
重安装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汉化之前UV4.exe另存为其它名,不要覆盖掉。执行它就是英文版。
我上传一个英文版的UV4en.exe,放到UV4目 ...

我的是keil5,请问有keil5版本的吗?

网友D:
用英文版文件覆盖中文版

网友E:
重新装个几分钟就ok了。。。找返回英文版方法的时间够你卸了重装好几次了

网友C:
回复半天,也上传了英文版文件,怎么被删除了?(无效楼层,该贴已经被删除)

网友C:
汉化之前UV4.exe另存为其它名,不要覆盖掉。执行它就是英文版。
我上传一个英文版的UV4en.exe,放到UV4目录下,运行就是英文版,运行UV4.exe就是中文版,楼主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