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采集外部电压需要参考电压吗

楼主(2020-05-20):
(图片)

网友A:
不需要。
参考电压由内部提供。

网友B:
当然需要参考电压,其参考电压可以是VCC,也可以用内部稳压源或外部稳压源。

网友C:
如果用内部时钟,可以使用内部的Bandgap来做电压基准,精度还可以。
如果用外部时钟,就没法用了。可以用TL431呀,几毛钱。

网友D:
STC的官网例程就有,要不要用就看你方案怎么作,要求的精度等,最好用的是不用,一种是用自己测量一下单片机的工作电源,但这个源要非常稳定,另一种是利用单片机内基准源去计算工作电压,再利用这个参数作计算

网友E:
STC15单片机如果不接参考电压,会造成内部参考电压的不稳,导致测量精度,外接一个稳定的参考电源可以提高A/D转换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