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单片机串口通信来实现LCD12864的内容更新

楼主(2020-05-20):
定义变量

定义变量

上述是我的代码,但是发现无法在lcd上显示,请大神们指出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12864的CS、RW、RST你操作了没有,12864的指令初始化没有?如果没有,点不亮。
一般是IO模拟串口,SPI3线、4线串口,只用TX、RX没听说有人这样搞。

网友B:
你的屏幕启动程序都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2864的CS、RW、RST你操作了没有,12864的指令初始化没有?如果没有,点不亮。
一般是IO模拟串口,S ...

无字库的12864,显示汉字,数字都可以实现了,就是串口更新显示内容做不出来了,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幕启动程序都弄好了吗?

弄好了,因为要实现的内容很多,汉字,数字,图片,切换,特效,所以代码比较长,就没贴出来,就串口这一块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2864的CS、RW、RST你操作了没有,12864的指令初始化没有?如果没有,点不亮。
一般是IO模拟串口,S ...

这是师傅跟我说的用协议弄,但是我不是很了解,所以可能有错。

网友C:
首先搞清楚要显示什么 ?目测你程序中的串口只是接收数据,并不是驱动串口12864。

网友D:
你好!
你串口接收显示,是显示数字、字符还是要显示汉字呢?
首先把显示内容先明确,因为没有字库的液晶,先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