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3000F超级电容点焊机(已补充PCB和程序)

楼主:
之前做过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版的点焊机,总感觉能力不够,在看到隔壁论坛的开源的超级电容点焊机后,打算仿一个。
原版本两个超级电容用均衡版充电,MOS利用升压电路。感觉比较麻烦,于是打算两个恒流模块加上两个独立的220转5V的电源,做成平衡充给电容充电。然后MOS的升压也直接用成品的升压模块,更方便。
手头正好有一些STC的8A8K64S4A12的直插40针的单片机,就利用起来了。既然用了这个单片机,顺便就加上了测电容电压的功能。
下面介绍一下PCB:

考虑到5块包邮的嘉立创,PCB的长度被设定为10cm,右上方是0.36寸四位共阳数码管,三极管是四个9012,四个按键,其它元件在PCB上都标注了。
BOOST MODULE是升压模块,初步打算用这个模块:

输出控制在16v~18v左右,PCB也是按这个模块的尺寸来画的。然而买回来一个却无法升压,大概是坏了,因为只买了1个,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模块是不是能用上,另一家买的另一种升压模块倒是可以升压,但尺寸不对应哈哈。
四个按键用于控制脉冲长度、脉冲间隔和脉冲次数的设定,同时可以利用EEPROM储存,断电保存上一次的设置,还用于显示电容电压。
下面介绍按键的作用:
key1--进入菜单1--脉冲长度调节--显示脉冲长度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2--进入菜单2--脉冲间隔调节--显示脉冲间隔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3--进入菜单3--脉冲次数调节--显示脉冲次数
key1-- +1
key2-- -1
key3-- 恢复预设值
key4-- back to main

key4--进入菜单4--电容电压显示--显示总电压
key1-- 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key2-- 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key3-- 保持当前配置于EEPROM
key4-- back to main

MOS板初步打算16个irf3713并联,也可以某宝入一个成品的点焊MOS板。
实际上,只测试了电路和程序没问题,还没有实际装起来。程序和PCB文件待补充,下面是两张焊了一部分的照片。

3L补充了PCB和程序,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大致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main.c,是主程序,另一部分是ADCread.c,用于测电压。下面把main.c贴上。
#include <STC8.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read.h>
#define WT_12M          0x83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sbit key1=P0^0;        //P0.0端口定义为时间减
sbit key2=P0^1;        //P0.1端口定义为时间加
sbit key3=P0^2;        //P0.2端口定义为按下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sbit key4=P0^3;        //P0.3端口定义为按下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sbit out=P4^1;                   //P4.1端口定义为驱动脉冲输出
sbit tst=P5^5;       //P5.5端口定义为检测点焊笔准备焊接的输入端

sbit DIG1=P2^0;         //P2.0端口定义为DIG1
sbit DIG2=P2^1;         //P2.1端口定义为DIG2
sbit DIG3=P2^2;         //P2.2端口定义为DIG3
sbit DIG4=P2^3;         //P2.3端口定义为DIG4
u16 pulse;                                                  //输出脉冲长度,×0.1毫秒
u16 interval;                                                //脉冲间隔,×0.1毫秒
u8  num;                                                                //脉冲次数
u16 v1;                                                                        //第一电容电压
u16 v2;                                                                        //第二电容电压
u16 vcc;                                                                //总电压
u8  Page_Sgin;                                        //页面选择
u8 zz;

//数码管真值表//
u8 code LED_COD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0~9,
u8 code LED_S[2]={0x9f,0xaf}; //显示上折角,下折角

//延时100us//
void Delay(long t)                //STC8Axx基于STC-Y6指令集@12.000MHz,from:STC-ISP;
{
        u8 ia, ja;
        long ka;
        for(ka=t;ka>0;ka--)
        {
        _nop_();
        ia = 2;
        ja = 140;
        do
        {
                while (--ja);
        } while (--ia);
        }
}

//检测点焊笔准备//
bit stst(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 = 0;                        //定义静态变量,用来记录延时用.
        if(tst == 0)                                                                                //如果检测到按键引脚有低电平,记数变量开始累加.
        {
                if(l <7000)                                                                                //控制延时计数返0,因为当按键不松开时,i一直在累加
                        l++;                                                                                                //CPU每检测到一次按键引脚为低电平0,i就累加1次.
        }
        else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或者按下后有高电平(抖动)i清0
                l = 0;
        if(l == 6999)                                                                                //如果变量i的值累加到6999,说明点焊笔已经做好准备,可以焊接了.
                return 1;                                                                                        //返回1,说明已检测到按键有效值.
        else
                return 0;                                                                                        //返回0,说明没有检测到有效值.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EEPROM读一字节
{
    char dat;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EEPROM写一字节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EEPROM擦除一扇区=512字节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u8 wei)
{
                u8 ke;
                u8 dd=0;
                switch(wei)
                {
                        case 1://显示脉冲长度
                                        for(dd=0;dd<3;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pulse%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pulse/10%10!=0)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pulse/1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 pulse/100%10!=0)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CODE[pulse/10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2:        //显示脉冲间隔
                                        for(dd=0;dd<3;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interval%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interval/10%10!=0)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interval/1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 interval/100%10!=0)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CODE[interval/10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3:        //显示脉冲次数
                                        for(dd=0;dd<2;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num%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num/10!=0)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num/1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4:                //显示总电压
                                        for(dd=0;dd<4;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vcc%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vcc/1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CODE[vcc/100%1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3)                                //显示千位
                                                {
                                                                P2=0xfe;//千位段码开
                P3=LED_CODE[vcc/1000]&0x7f;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5:                //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for(dd=0;dd<4;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v1/10%10];                //个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后第二位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v1/100%10];        //十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后第一位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CODE[v1/1000]&0x7f;        //百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前一位+小数点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3)                                //显示千位
                                                {
                                                                P2=0xfe;//千位段码开
                P3=LED_S[0];                                                        //千位显示第一节电容符号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6:                //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for(dd=0;dd<4;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CODE[v2/10%10];                //个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后第二位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CODE[v2/100%10];        //十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后第一位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CODE[v2/1000]&0x7f;        //百位显示电压小数点前一位+小数点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3)                                //显示千位
                                                {
                                                                P2=0xfe;//千位段码开
                P3=LED_S[1];                                                        //千位显示第二节电容符号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break;
                        case 7://显示主菜单
                                        for(dd=0;dd<4;dd++)
                                        {
                                                if(dd == 0)                                //显示个位
                                                {
                                                                P2=0xf7;//个位段码开
                P3=LED_S[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1)                                //显示十位
                                                {
                                                                P2=0xfb;//十位段码开
                P3=LED_S[1];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2)                                //显示百位
                                                {
                                                                P2=0xfd;//百位段码开
                P3=LED_S[0];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if(dd == 3)                                //显示千位
                                                {
                                                                P2=0xfe;//千位段码开
                P3=LED_S[1];
                                                                for(ke = 0;ke <100;ke++);        //延时一段时间
                                                                P2=0xff;//段码关
                                                                P3=0xff;//位码消隐
                                                }
                                        }
                        default:
                                        break;
                }
}

//按键处理函数
//返回按键值1~4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标志
        if(mode) key_up=1;  //支持连按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
                Delay(100);//去抖动
                if(key_up&&(key1==0||key2==0||key3==0||key4==0))
                {
                               key_up=0;
                                if     (key1     == 0)           return 1;
                                else if(key2     == 0)           return 2;
                                else if(key3     == 0)           return 3;
                                else if(key4     == 0)           return 4;

                }
        }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else if(key1==1 && key2==1 && key3==1 && key4==1)        key_up=1;
                                return 0;//无按键按下
}

void Main_Menu()
{
                                u8 i;
                                u8 m5=stst();
                                if(m5 == 1)
                                {
                                        for(i=0;i<num;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num次
                                          {
                                                out=0;                                        //将P4.1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Delay(pulse);                //调用延时程序;更改延时数字可以更改延时长度;用于改变输出脉冲时间pulse×100us
                                                out=1;                                        //将P4.1口赋值 1,对外输出高电平
                                                Delay(interval);//等待间隔时间
                                          }
                                }
                                display(7);                                        //显示主菜单CC
                                switch(KEY_Scan(0))
         {
           case 1:                     //key1按下
              Page_Sgin=1;             //页面选择置1,进入菜单1--脉冲长度调节
                                                        break;
           case 2:                     //key2按下
              Page_Sgin=2;             //页面选择置2,进入菜单2--脉冲间隔调节
                                                        break;
           case 3:                     //key3按下
              Page_Sgin=3;             //页面选择置3,进入菜单3--脉冲次数调节
                                                        break;
           case 4:                     //key4按下
              Page_Sgin=4;             //页面选择置4,进入菜单4--电容电压显示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enu_1()                                                                        //菜单1--脉冲长度调节
{

                                switch(KEY_Scan(0))
         {
           case 1:                                     //key1按下
              if(pulse < 999)
                                                                pulse++;                                                                         //脉冲长度+1
                                                        break;
           case 2:                                     //key2按下
              if(pulse > 1)
                                                                pulse--;                                                                         //脉冲长度-1
                                                        break;
                                         case 3:                               //key3按下
                                                        pulse=20;                                     //脉冲长度恢复预置,2ms
                                                        break;
           case 4:                                     //key4按下
              Page_Sgin=0;                             //back to 主菜单
                                                        break;
           default :
           break;
         }
                                display(1);                                                                                                //显示菜单1-显示脉冲长度
}

void Menu_2()                                                                        //菜单2--脉冲间隔调节
{
                                switch(KEY_Scan(0))
         {
           case 1:                                     //key1按下
              if(interval < 999)
                                                                interval++;                                                                //脉冲长度+1
                                                        break;
           case 2:                                     //key2按下
              if(interval > 1)
                                                                interval--;                                                                //脉冲长度-1
                                                        break;
                                         case 3:                               //key3按下
                                                        interval=3;                             //脉冲长度恢复预置,300us
                                                        break;
           case 4:                                     //key4按下
              Page_Sgin=0;                             //back to 主菜单
                                                        break;
           default :
           break;
         }
                                display(2);                                                                                                //显示菜单2-显示间隔长度
}

void Menu_3()                                                                        //菜单3--脉冲次数调节
{
                                switch(KEY_Scan(0))
         {
           case 1:                                     //key1按下
              if(num < 99)
                                                                num++;                                                                                //脉冲次数+1
                                                        break;
           case 2:                                     //key2按下
              if(num > 1)
                                                                num--;                                                                                //脉冲次数-1
                                                        break;
                                         case 3:                               //key3按下
                                                        num=3;                                                     //脉冲次数恢复预置,3次
                                                        break;
           case 4:                                     //key4按下
              Page_Sgin=0;                             //back to 主菜单
                                                        break;
           default :
           break;
         }
                                display(3);                                                                                                //显示菜单3-显示脉冲次数
}

void Menu_4()                                                                        //菜单4--电容电压显示
{
                                u16 ib,jb;                                                //定义延迟用临时变量
                          v1=GetResult (7);                        //获取第一节电池电压
                                v2=vcc-v1;                              //计算得到第二节电池电压

                                switch(KEY_Scan(0))
         {
           case 1:                                     //key1按下
                                                        for (ib = 5000; ib > 0; ib--) //外层循环1000次
                                                                {
                                                                for (jb = 124; jb > 0; jb--) ; //内层循环124次,延时一定长度用于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
                                                                                display(5);                                                //显示第一节电容电压
                                                                        }
                                                                }

                                                        break;
           case 2:                                     //key2按下
                                                        for (ib = 5000; ib > 0; ib--) //外层循环1000次
                                                                {
                                                                for (jb = 124; jb > 0; jb--) ; //内层循环124次,延时一定长度用于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
                                                                                display(6);                                                //显示第二节电容电压
                                                                        }
                                                                }
                                                        break;
                                         case 3:                                                                       //key3按下,保持当前配置于EEPROM
                                                        IapErase(0x0400);                                                                                        //擦除EEPROM
                                                        IapProgram(0x0400, pulse>> 8);                                //写入pulse高8位
                                                        IapProgram(0x0401, pulse & 0xff);                        //写入pulse低8位
                                                        IapProgram(0x0402, interval>> 8);                        //写入interval高8位
                                                        IapProgram(0x0403, interval & 0xff);        //写入interval低8位
                                                        IapProgram(0x0404, num);                                                        //写入num
                                                        break;
           case 4:                                     //key4按下
              Page_Sgin=0;                             //back to 主菜单
                                                        break;
           default :
           break;
         }
                                        display(4);                                                                                                //显示总电压=VCC
}

void lnterface()  //人机界面
{
        switch(Page_Sgin)
        {
                case 0:
                             Main_Menu(); break;
                case 1:
                             Menu_1();                 break;
                case 2:
                             Menu_2();                 break;
                                                                case 3:
                             Menu_3();                 break;
                case 4:
                             Menu_4();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main()                                                                                                    //主函数//
{
                        pulse = IapRead(0x0400);                                //pulse读EEPROM
                        pulse <<= 8;                                                                                 //pulse恢复高位
                        pulse |= IapRead(0x0401);                         //pulse或上低位
                        interval = IapRead(0x0402);                        //interval读EEPROM
                        interval <<= 8;                                                                 //interval恢复高位
                        interval |= IapRead(0x0403);                 //interval或上低位
                        num=IapRead(0x0404);                                          //num=读EEPROM
                        out=1;                                                                 //初始化输出端口
                        tst= 1;                                                                //初始化焊笔检测端口
                        Page_Sgin=0;                                        //初始化页面选择
                        vcc=GetVCC();                                  //获取总电压
                        while(1)
                        {
                                lnterface();
                        }
}

网友A(2020-05-21):
好东东  能分享下电路与代码吗?

网友B:
分享PCB与程序。

网友B:
继续发mos板的图,16颗mos管用2×20的铜排连接,每颗mos管用两个m3螺丝固定在铜排上,中间的铜排是D极,两边围合的是S极,G极全部翘起来,准备后续弄个洞洞板连接起来。G极接到PCB控制板上的MOS-G,S极接电容负极,D极接点焊笔A,电容正极接点焊笔B,同时D极接到PCB控制板上的TST,这样当点焊笔A和B同时点在镍片上时,会自动延迟大约1秒,然后触发点焊输出。

网友C:
楼主有电路图分享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电路图分享不?

电路图么有,把PBC的反面也贴图上来,简单说明一下:
P3.0~P3.7接共阳数码管的A~DP,P2.0~P2.3通过1K电阻、9012和220R接数码管的DIG1~DIG4,P0.0~P0.3接4个按键,
P4.1接TLP250的1脚,P5.5接PC817的4脚。
测电压的部分参考STC8官方文档,利用P1.7的ADC7通道测电容第一节的电压,背面丝印的104电容,实际上可以焊在正面IC座里面。
其它如PCB,电路比较简单,比照着PCB看一下就明白了。
另外那个1.4元的升压模块,周末测了测,还是可以用的哈哈。

网友B:
下面这片是脉冲20(2ms),间隔4(0.4ms),次数4,也就是2ms的脉冲间隔0.4ms连续4次,效果蛮好的,非常牢,用老虎钳拉只能把镍片拉坏,焊点不掉。
那么这次点焊机的DIY就算基本成功了。后续有空弄个壳子。

网友D:
能点1mm的不锈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点1mm的不锈钢吗?

不清楚,我估计不行,手头只有0.15的镀镍片,我也只是用来焊焊电池。这个电流是大概可以估计出来的,大约在2000A的样子吧。之前用微波炉变压器的那种,电流在几百安的数量级。这个还是猛不少的。焊1.0不锈钢可以参考修车场里那种工业用的,那种都要好几千安培甚至上万安培电流了吧。

网友E:
牛人太多了乙,多谢分享

网友F:
牛人啊,最近正对着感兴趣,学习了!

网友G:
厉害了,这个得学习一下儿

网友H:
好完整的的资源,谢谢分享。

网友I(2020-07-04):
板子D的真漂亮,有水准

网友J:
你的MOS什么型号啊

网友K:
为DIY精神点赞,顶帖+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的MOS什么型号啊

IRF3713×16个。那个宝广东拆机货,1块1个

网友L:
楼主  怎么给电容充电啊!另外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楼主  怎么给电容充电啊!另外用的什么充电器?

用两个普通的5v充电器,某宝买两个恒压恒流模块,调整到2.75v,1A~2A,分别给两个电容充电。

网友M:
楼主:
1、1-2A充电,要多久能满,充一次可以打几个焊点
2、3000F电容是并联放电,还是串联放电,或最后是多少电压 ,多少容量在放电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楼主:
1、1-2A充电,要多久能满,充一次可以打几个焊点
2、3000F电容是并联放电,还是串联放电,或最后 ...

1、充电时间没有测过,我是拿太阳能板输入,恒流输出大概3A冲的,大约一刻钟就满了。充满可以打几个焊点?我也没测过哈哈。
2、串联放电。2.75V*2。

网友M:
引用 网友B:
1、充电时间没有测过,我是拿太阳能板输入,恒流输出大概3A冲的,大约一刻钟就满了。充满可以打几个焊点 ...

就是串并联后3000F/5.5V的电容,谢谢答疑

网友B(2020-08-31):
据坛友反映,仿制后无法保存设置的问题,忘了在主贴中说了,这个单片机的EEPROM是可以自定义大小的,当时好像是利用了4K的大小,各位如果刷ROM到单片机中时,可以选择4K的EEPROM大小来刷。

网友N:
这个可以有,感谢分享。

网友O(2020-10-11):
这个是好东西啊

网友P:
你好,请问为什么我下载了却解压不了?手机不行,电脑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P:
你好,请问为什么我下载了却

我刚刚用winrar在win10成功解压了.可能是你没有用winrar这个软件吧

网友P:
我确实没有winrsr,我到时试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用winrar在win10成功解压了.可能是你没有用winrar这个软件吧

我确实没有,我到时下来试一下。

网友P:
用winrar成功解压

网友Q:
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佩服

网友R:
引用 网友B:
1、充电时间没有测过,我是拿太阳能板输入,恒流输出大概3A冲的,大约一刻钟就满了。充满可以打几个焊点 ...

场效应管G极的驱动电压也是5伏?还是升压板升为12伏来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场效应管G极的驱动电压也是5伏?还是升压板升为12伏来驱动?

升压模块升压到16v驱动

网友S(2020-11-11):
τ 宝成品的点焊MOS板,mos太少,请问楼主线多粗

网友T(2021-01-16):
这个牛,就是升压模块是为了mos管饱和导通是吗?

网友U: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V:
6666666待会儿画pcb试试

网友W(2021-02-16):
这个mos管的s接哪个呢

网友W:
mos-S接TST那里么?

网友X(2021-05-12):
牛人一个,看着挺好

网友Y(2021-07-26):
电路图呢

网友Z(2021-11-14):
看来想复制需要烧一下脑呀,正反面PCB结合画出原理图来才行

网友AA:
楼主 六电容情况下  这个pcb能用吗?

网友AB:
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AA:
这个芯片好像蛮贵的有替代的吗?

网友AC(2022-04-23):
大佬,单片机能用STC8A8K64D4代替吗?

网友AD: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赞一个。不过还是觉得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的更强一些,也简单一些。觉得不够力的是做错了,只要绕两圈,铜线要10平方4股并绕2圈就好。电流要足够大,电压3V就好,5V是瞎搞。

网友AE(2022-09-20):
肯定不能接s级 ,接表负表笔或者接到d级,这相当于开关,正级笔与负级笔接触表面后会有电压反馈到tst通过光偶给单片机低电平

网友AE:
引用 网友T:
这个牛,就是升压模块是为了mos管饱和导通是吗?

升压是为了降低mos管导通内阻,越高越低,但是不能超过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