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中自带ADC用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20-05-21):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ef.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1ms(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
unsigned long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long Vo,ADC;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        ADC_RES=ADC_RES*4+ADC_RESL;
        ADC=(ADC_RES<<2)|ADC_RESL;
        //ADC_RES=ADC_RES*256+c;

        Vo=ADC*3.3*1000/1023;

        //Vo=ADC_RES*3.3*10/255;
  return Vo;                 //返回ADC结果

}

/*----------------------------
读取ADC结果
----------------------------*/
unsigned long Get1ADCResult(void)
{
        unsigned long Vo,V1,V2;
    Vo= GetADCResult(0);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V1= GetADCResult(0);
                _nop_();
                _nop_();

    V2=(Vo+V1)/2;
  return V2;                 //返回ADC结果

}

#include "uart.h"

void UartInit(void)
{
        SCON=0x50;
        TMOD= 0x00;
        AUXR=0X40;
        TL1=(65535-(11059200/4/9600));
        TH1=(65535-(11059200/4/9600))>>8;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UartSendByte(u8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void UartSendStr(u8 *str)
{
        while(*str)
        {
                UartSendByte(*str);
                str++;
        }
}

void UartSend(u8 *str ,u8 len)
{
        while(len--)
        {
                UartSendByte(*str);
                str++;
        }
}

/*****************************************************************************/

void UAR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8 SbufTemp;

        if(RI)
        {
                RI = 0;
                SbufTemp = SBUF;
        }
}

楼主:
在ADC转换时候,ADC_RES这个是系统自带的八位寄存器,直接使用是高八位的数据,如果想用8位的ADC采样,直接舍弃低2位的就可以了,直接返回这个值用char 型的就可以了,而用10位的ADC寄存器这个值就溢出范围了需要用十位的,用int型直接返回ADC_RES*4+ADC_RESL,这样采集的数据才是正确的,希望学习这部分的童鞋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