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94电路图中这个红色标记的东西是叫什么啊?

楼主:
大佬们,这个红色标记的东西是叫什么啊?

网友A(2020-05-21):
想弄一个36针并口转串口的数据线,不知道用这个74194来做8字节转换可不可以。

网友B:
逻辑电路

网友C:
D触发器啊

网友D:
74LS74

网友E:
D触发器;74ls74可满足

网友F:
D触发器,可以去了解他的逻辑关系,一般可在数字电路中可用做数字信号的寄存,移位寄存,分频和波形发生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