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load dialogue resource(error0):infobox Proteus仿真时点击任意地方就报错

楼主(2020-05-21):
不管是新建还是以前做好的,只要仿真时点击任意地方就报错,百度没找到哦,希望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感谢!软件是7.10PO解版,以前也是用的这个都是正常的,试了win7和win10都是这样的报警!

随便拉一个元件仿真如图1
然后仿真之后随便点一个地方报警如图2,会出现failed to load dialogue resource(error0):infobox错误,
点击图2的确定后提示如图3
另外这个12864不显示字是因为这个报警吗?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建议你直接拿一个5V、电阻、LED灯看看能不能点亮,看看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如果没有最好把你的仿真库更新一下,再模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