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微控制器外部中断实验

楼主(2020-05-21):
实验目的:掌握S3C2440微控制器I/O和外部中断的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实现:
(1)按下K11,LED1闪烁2次;
(2)按下K12,LED2闪烁2次;
(3)按下K13,LED3闪烁2次;
(4)按下K14,LED4闪烁2次;
(5)按下K15,LED1与LED3一起闪烁2次;
(6)按下K16,LED2与LED4一起闪烁2次;
要求使用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define r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0) //Port B control
#define r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4) //Port B data
#define rGPB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8) //Pull-up control B

U16 i,a;
int delay(int times);

void INIT_interrupt(void);
static void __irq Eint1_ISR(void)
{
        U8 j = 0;
        for( j=0;i<2;i++){
            rGPBDAT=(rGPBDAT&~(0xf<<5))|0x1c0;    //LED1亮  1110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rSRCPND=(rSRCPND&~(0x1<<1))|(0x1<<1);
            rINTPND=(rINTPND&~(0x1<<1))|(0x1<<1);
        }
}
static void __irq Eint2_ISR(void)
{
        U8 j = 0;
        for(j=0;i<2;i++){
                rGPBDAT=(rGPBDAT&~(0xf<<5))|0x1a0;       //LED2亮  1101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rSRCPND=(rSRCPND&~(0x1<<2))|(0x1<<2);
            rINTPND=(rINTPND&~(0x1<<2))|(0x1<<2 );
    }
}
static void __irq Eint3_ISR(void)
{
        U8 j = 0;
        for(j=0;i<2;i++){
                rGPBDAT= (rGPBDAT&~(0xf<<5))|0x160;      //LED3亮 1011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rSRCPND=(rSRCPND&~(0x1<<3))|(0x1<<3);
            rINTPND=(rINTPND&~(0x1<<3))|(0x1<<3 );
    }
}
static void __irq Eint4_7_ISR(void)
{
        U8 j = 0;
        if(rEINTPEND == (rEINTPEND&~(0x1<<4))|(0x1<<4)){
        for(j=0;i<2;i++){
                 rGPBDAT= (rGPBDAT&~(0xf<<5))|0x0e0;      //LED4亮 0111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
     rEINTPEND=(1<<4);
     ClearPending(BIT_EINT4_7);
        }else if(rEINTPEND == (rEINTPEND&~(0x1<<5))|(0x1<<5)){
        for(j=0;i<2;i++){
         rGPBDAT= (rGPBDAT&~(0xf<<5))|0x140;      //LED1,3亮 1010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
     rEINTPEND=(1<<5);
     ClearPending(BIT_EINT4_7);
        }else if(rEINTPEND == (rEINTPEND&~(0x1<<6))|(0x1<<6)){
        for(j=0;i<2;i++){
                 rGPBDAT= (rGPBDAT&~(0xf<<5))|0xA0;      //LED2,4亮 0101
         delay(50000000);
         rGPBDAT=(rGPBDAT&~(0xf<<5))|0x1E0;       //全灭 1111
         delay(50000000);
         }
     rEINTPEND=(1<<6);
     ClearPending(BIT_EINT4_7);
        }
        rSRCPND=(rSRCPND&~(0x1<<1))|(0x1<<1);
    rINTPND=(rINTPND&~(0x1<<1))|(0x1<<1 );
    rEINTPEND=(rEINTPEND&~(0x7<<4))|(0x7<<4);
}

void INIT_interrupt()
{

     rINTMSK=(rINTMSK&~(0x1<<1));  //中断屏蔽(INTMSK)寄存器
    //56000050 11                     10
        rGPFCON = (rGPFCON&~(0x3<<2))|(0x2<<2);//GPF1设置为 外部中断1
        rGPFCON = (rGPFCON&~(0x3<<4))|(0x2<<4);//GPF2设置为 外部中断2
        rGPFCON = (rGPFCON&~(0x3<<6))|(0x2<<6);//GPF3设置为 外部中断3
        rGPFCON = (rGPFCON&~(0x3<<8))|(0x2<<8);//GPF4设置为 外部中断4
        rGPFCON = (rGPFCON&~(0x3<<10))|(0x2<<10);//GPF5设置为 外部中断5
        rGPFCON = (rGPFCON&~(0x3<<12))|(0x2<<12);//GPF6设置为 外部中断6

        rEXTINT1 =(rEXTINT1&~(0x7<<4))|(0x2<<4)  //外部中断1,使用下降沿触发
    rEXTINT1 =(rEXTINT1&~(0x7<<8))|(0x2<<8)  //外部中断2,使用下降沿触发
        rEXTINT1 =(rEXTINT1&~(0x7<<12))|(0x2<<12)  //外部中断3,使用下降沿触发
    rEXTINT1 =(rEXTINT1&~(0x7<<16))|(0x2<<16)  //外部中断4,使用下降沿触发
    rEXTINT1 =(rEXTINT1&~(0x7<<20))|(0x2<<20)  //外部中断5,使用下降沿触发
    rEXTINT1 =(rEXTINT1&~(0x7<<24))|(0x2<<24)  //外部中断6,使用下降沿触发

    pISR_EINT1=(U32)Eint1_ISR;//把EINT1的中断入口地址放进去
    pISR_EINT2=(U32)Eint2_ISR;//把EINT2的中断入口地址放进去
    pISR_EINT3=(U32)Eint3_ISR;//把EINT3的中断入口地址放进去
    pISR_EINT4_7=(U32)Eint4_7_ISR;//把EINT4_7的中断入口地址放进去

    rSRCPND=(rSRCPND&~(0xF<<1))|(0xF<<1);     //初始化时也清除一下挂起寄存器
    rINTPND=(rINTPND&~(0xF<<1))|(0xF<<1);
    rEINTPEND=(rEINTPEND&~(0x7<<4))|(0x7<<4);

    //如果有外部中断4-23,则中断挂起寄存器也要清零一下,中断屏蔽寄存器也要改为可服务
    rINTMSK=(rINTMSK&~(0xF<<1))|(0x0<<1);  //中断屏蔽(INTMSK)寄存器 EINT1\ENIT2\ENIT3\ENIT4_7使能
    rEINTMASK = (rEINTMASK&~(0x7<<4))|(0x0<<4);//子中断屏蔽寄存器 EINT4\ENIT5\ENIT6使能

}

/*  自定义简单延迟程序  */
int delay(int times)
{
    int i;
    for(i=0;i<times;i++);
    return 0;
}

void xmain(void)
{
        ChangeClockDivider(3,1);
        ChangeMPllValue(127,2,1);                //405MHZ
        //Rtc_Init();                                //实时时钟初始化
        Isr_Init();
        Uart_Init(0, 115200);
        Uart_Select(0);

        rGPBCON=(rGPBCON & ~(0xFF<<10)) | (0x55<<10);//GPB5-8  set output
    rGPBUP |= (0xFF<<5);   //disable GPB pull up

        INIT_interrupt();

        while(1);
}

网友A(2024-01-06):
还有TX玩 2440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