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AT89C52单片机内部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
做一个利用定时器产生方波驱动蜂鸣器的音乐播放器,想知道能存储世上只有妈妈好,送别这种歌多少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ode unsigned char MUSIC[102]={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网友A(2020-05-21):
你的这些歌曲占用多大空间,AT89C52存储空间如下:

网友B:
取决于你对歌曲编码的编码方案,以及可使用的内存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对歌曲编码的编码方案,以及可使用的内存容量。

我不太懂这个音乐能占多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