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CARRIER POE ADAPTE+解释CARRIER POE ADAPTE用途

楼主(2020-05-21):
CARRIER POE ADAPTE的用途就是用来将不带电力的网线带电后输出。

如图中这个LAN口接的网线只有数据信号,POE口接的网线则既有数据信号和电力。

本图是AC输入100~240V 50-60HZ 0.3A
MODEL:UBI-POE-24-5
DC 24V 0.5A
+4.5pins,-7.8pins

LAN口和POE

220V电源接口

内部由电源部分和网络输出部门组成

内部电路板

STGL 18L45

它主要用途是就是用来将不带电力的网线带电后输出,主要解决供电的问题,
本设备是LAN口接的网线只有数据信号,POE口接的网线则既有数据信号和电力。
网线4、5为正,7,8为负,输出为24V,电流为0.5A。
以上解释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A:
谢谢分享!Power On Ethernet我经常这样搞,一般是蓝对(5、6)-,棕对(7、8)+,看来我还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