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自己选型电磁阀错误问题

楼主(2020-05-21):
在准备选择一个常开型电磁阀代替电动球阀,电压选择相同,孔径也合适,就没有关注其他电气参数,买回来一替换,发现驱动不了。
问题出现在电磁阀的功率为12W,原电动球阀功率为3W,电流不够。电源是由15V-0.15A转换为12V的,转化完之后12V最大能提供的电流为0.18A,而电磁阀需要电流最少1A,相差太多。希望其他人选型注意一些吧

网友A:
亲,那个宝12V2A电源有很多九块九包邮的

网友B:
确实值得注意。另外还有一种电磁阀是双线正反接电源的,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淘宝12V2A电源有很多九块九包邮的

我的问题解决方法是把提供电源的变压器的功率换大,你的这种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值得注意。另外还有一种电磁阀是双线正反接电源的,我在用。

是吗,电磁阀我知道的就是常开型、常闭不需要注意极性,一般厂家给提供的电磁阀自带的线颜色都是一样的,双线正反接电源的是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电磁阀我知道的就是常开型、常闭不需要注意极性,一般厂家给提供的电磁阀自带的线颜色都是一样的, ...

我说的这种电磁阀是自锁式,红+黑负给几十ms秒脉冲,打开。红负黑正脉冲,关阀。
阀内部有一个永磁铁,加脉冲后中央铁柱移动被永磁铁吸住保持打开水。反向脉冲则远离磁铁,弹簧作用顶住中央柱,柱头再顶住膜片小孔,关水。
这种阀很省电,不过脉冲电流大。我第一个阀用双继电器,现在的用H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