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仿真和实物的问题,仿真ok但是实物不能滚动

楼主:
#
20黑币
我想问一下,我在仿真的时候可以实现上滑滚动显示,但是在实物上只能显示,不能滚动,这是为什么? (因为实物和仿真的cs1和cs2一个是非一个不是,所以左右半屏是反对,实物上是对的)
<div>#include <reg52.h>                                                                                      //部分代码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Ograve;&sup3;
#define Column_Add       0x40//&Aacute;&ETH;
#define Start_Line       0xC0//&ETH;&ETH;
#define GPIO_KEY P1</div><div>
</div><div>Disp(uchar page,uchar column, uchar code *word)
</div>{
uchar i;
LCD_cs1=0;
LCD_cs2=1;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0;i<16;i++)
write_data(word[i]);
for(i=32;i<48;i++)
write_data(word[i]);
for(i=64;i<80;i++)
write_data(word[i]);
for(i=96;i<112;i++)
write_data(word[i]);

LCD_cs1=0;                                 //×ó°&euml;&AElig;&Aacute;&Iuml;&Acirc;&sup2;&iquest;·&Ouml;
LCD_cs2=1;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column);
for(i=16;i<32;i++)
write_data(word[i]);
for(i=48;i<64;i++)
write_data(word[i]);
for(i=80;i<96;i++)
write_data(word[i]);
for(i=112;i<128;i++)
write_data(word[i]);

LCD_cs1=1;                              //&Oacute;&Ograve;°&euml;&AElig;&Aacute;&Eacute;&Iuml;&sup2;&iquest;·&Ouml;
LCD_cs2=0;
write_com(0xb8|page);
write_com(0x40);
for(i=128;i<144;i++)
write_data(word[i]);
for(i=160;i<176;i++)
write_data(word[i]);
for(i=192;i<208;i++)
write_data(word[i]);
for(i=224;i<240;i++)
write_data(word[i]);

LCD_cs1=1;                                //&Oacute;&Ograve;°&euml;&AElig;&Aacute;&Iuml;&Acirc;&sup2;&iquest;·&Ouml;
LCD_cs2=0;
write_com(0xb8|page+1);
write_com(0x40);
for(i=144;i<160;i++)
write_data(word[i]);
for(i=176;i<192;i++)
write_data(word[i]);
for(i=208;i<224;i++)
write_data(word[i]);
for(i=240;i<250;i++)
write_data(word[i]);
}

for(k=0xc0;k<0xff;k++)   //这个是上下滚动的显示
              {
                            Disp(2,0,zk1);         /
                                                                            LCD_cs1=0;
                            LCD_cs2=0;
                            write_com(k);
}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3-30):
想问下实物用的是ks0108驱动吗,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啊

网友B(2022-02-14):
实物不是不需要片选吗

网友C(2020-05-21):
找出仿真与实物的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D:
找到问题了,因为实物为cs1和cs2,仿真的是cs1和cs2的非,所以里面的显示函数cs1和cs2全为0或者1的忘改了,只改了一个为0,一个为1的,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