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楼主:
KEIL编译报错
MAIN.C(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MAIN.C(7):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报错的程序在下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nu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sbit K0=P2^0;
sbit K1=P2^1;
sbit K2=P2^2;
sbit K3=P2^3;

在线等,急。

网友A(2020-05-21):
看看.h文件里是否有错,h文件里的错有时会显示在.c文件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h文件里是否有错,h文件里的错有时会显示在.c文件里

我看头文件里面只定义了P1的总地址,没有定义P1^1,怎么办?

网友C:
reg51.h是你另加的?不是Keil自带的?
或者说是系统自带的,然后被你改了?

第一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就是删掉你另加的,keil会自动找头文件。如C:\Keil\C51\INC下就有这个文件。
如果说是系统自带的被你改了,重新安装恢复下就行。

我复制了你的代码,测试下来没问题的。用的keil带的reg5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