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教,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信号发生装置如何不用单片机实现?

楼主:
晶振的方波输出占空比可以调节吗?还是一种出厂属性,不能后续调节?我需要一种占空比接近99%的方波来进行下降沿触发清零。单片机可以做到,但是单片机不太想用,想要另外的信号来触发。求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A(2020-05-21):
如果频率不是太高,可以用555电路来实现,即简单又可靠,也可以调节占空比和频率,用单片机也可以做,做比较麻烦,还存在干扰和容易死机的可能性。

网友B:
占空比可调数字电路图一搜一堆

网友C:
您可以使用单稳态多谐振荡器555

网友D:
方法很多:例如,做个可调宽度的单稳。再如:有可调直流电压,去切割三角波(相比较)。

网友E:
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有源晶振输出的才是方波,占空比50%不可调
想要精度的就用单片机来做,频率高就用函数发生器,不做写代码就用555

网友F:
各位大佬谢啦,555的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G:
分立元器件也可以搭,通过电容充放电产生三角波,然后用比较器来输出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