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程序执行时间/次数的设置

楼主(2020-05-21):
编程实现:正常情况下,P1口控制8个LED灯(低电平亮)常亮,当外部中断0中断时,P1口所接的8个LED灯流水一段时间;外部中断1中断时,P1口所接的8个LED灯间隔点亮一段时间。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0,t1;
void delay0_5s()
{
  for(t0=0;t0<0x0a;t0++)
{
   TH0=0x3c;
   TL0=0xb0;
   TR0=1;
   while(!TF0);
   TF0=0;
   }
}
void delay_t(unsigned char t)
{
  for(t1=0;t1<t;t1++)delay0_5s();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n,j,k,l,m;
  n=P1;
  j=t0;
  k=t1;
  l=TH0;
  m=TL0;
  {
   P1=0xfe;delay0_5s();
   P1=0xfd;delay0_5s();
   P1=0xfb;delay0_5s();
   P1=0xf7;delay0_5s();
   P1=0xef;delay0_5s();
   P1=0xdf;delay0_5s();
   P1=0xbf;delay0_5s();
   P1=0x7f;delay0_5s();        // 提问:这段流水灯程序用数组或移位的方式应该怎么写?我想让这个中断执行两次,程序应该怎么写?
   }
                P1=n;
                t0=j;
                t1=k;
                TH0=l;
                TL0=m;
   }
   void int_1()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n,j,k,l,m;
  n=P1;
  j=t0;
  k=t1;
  l=TH0;
  m=TL0;
          {
     P1=0x00;
     delay0_5s();
     P1=0xff;
         delay0_5s(); }          //提问:我想让这个中断执行两次,程序应该怎么写?
                P1=n;
                t0=j;
                t1=k;
                TH0=l;
                TL0=m;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EX1=1;
        IT1=1;
    TMOD=0x01;
while(1)
  {
   P1=0x00;
  }
}

网友A:
先画出逻辑框图,在框图走通后,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