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两个16位的定时器,定时、计数的脉冲各是什么?

楼主(2020-05-21):
51单片机的两个16位的定时器,定时、计数的脉冲各是什么?定时器的中断请求标志位什么情况下置1?两个定时器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是什么,中断号是多少?

网友A:
定时脉冲为单片机的机器周期,与晶振频有关,中断请求标志在计数溢出时置1,入口地址分别是000BH,001BH,对应中断号是1和3

网友B:
这此手册上都有,学会查看手册很要重,你会受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脉冲为单片机的机器周期,与晶振频有关,中断请求标志在计数溢出时置1,入口地址分别是000BH,001BH,对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本坛链接,介绍得详细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411-1.html

谢谢!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