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钟不用时钟芯片 能显示当前时间嘛?

楼主(2020-05-21):
电子钟不用时钟芯片1302的话,是不是只能显示自己设置的时间,而不能显示当前电脑的时间?? 急求

网友A:
每一次启动都要设置正确的时间才能显示当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次启动都要设置正确的时间才能显示当前时间

就是说每次都要自己进行设置才能维持当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次启动都要设置正确的时间才能显示当前时间

就是当我再次重新启动之前  需要重新修改一下程序的时间,才能够显示当前时间嘛?

楼主:
意思就是 如果我要在重新启动protues时,需要提前把程序里的时间改成当前时间才行吗?

网友B:
你必须对单片机至少做一个校时。
其实时钟芯片也一样,你不对它校一下时间,多半会不准的。
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必须对单片机至少做一个校时。
其实时钟芯片也一样,你不对它校一下时间,多半会不准的。
道理一样。

哦哦,用定时器可以进行校时功能嘛?

网友C:
常用的可以1302,也可以1307、3321或国内外众多RTC芯片,还可以网络、GPS等授时,也可以单片机不停电自计时,不过和“显示当前电脑的时间”有毛线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可以1302,也可以1307、3321或国内外众多RTC芯片,还可以网络、GPS等授时,也可以单片机不停电自计时 ...

就是LCD1602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是实时时间,

网友D:
如果要显示实时时间,则需要实时时钟芯片(例如DS1302、1307等)来保持时间,即使断电后也需要为实时时钟添加备用电池。

网友E:
你好!不用时钟芯片,可以采用串口授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不用时钟芯片,可以采用串口授时

好的,我去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F:
可以利用定时中断实现时间显示

网友F:
简单的定时中断就可以实现时钟显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