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如何连续发送接收一串数据?

楼主(2020-05-21):
51单片机串口通信如何发送和接收一串数据,如发送接收01110111

网友A:
如果是发送hex数,可以一次直接写入串口寄存器。如果发送字符串就每一位的数加0x30变为ASCII码分8次发送。

网友B:
楼主对串口通信发送和接收数据串理解错误。串口每次发送和接收的最小单元是1个字节(8bit),由若干字节组成一帧的数据被称数据串。数据串的长度和每一个字节的含义是按事先的约定编写,这个约定被称作通讯协议。

网友C:
使用串口收发数据一般的步骤:
1.设置串口初始化参数。
2.编写串口中断函数。
51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寄存器是SBUF.
接收数据是:
unsigned char  redata;
redata=SBUF;  //接收一位数据
SBUF=redata; //发送一位数据。
接收多位可以通过数组去接收数据。发送多位数据可以使用循环发送。
例发送多位数据:
void sedata(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num)
{
       int n;
      for(n=0;n<num:n++)
     {
        SBUF=*(ch+n);
      }
}
大概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