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数码管想要显示03结果显示00是为什么啊?新手小白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05-21):
我是使用串口通信,让一个单片机接受一个单片机发送的,接收的信息用数码管表示

网友A:
没有源码只能猜,最大可能是没有收到数据,显示的是变量初始值0.

网友B:
看一下数码管的片选端或者位选段是否一直置一或者置零,导致数据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硬件或软件搞错了,或者都搞错了,而且还收着当宝让别人猜

网友D:
先检查串口通信是不是正常,再看数值和数码管段选是否一一对应

网友E:
看下你的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的,然后有对应的数值表示显示不同的数字,不行就用串口打印下看有没有发出去,或者把你的源码贴出来

网友F:
你用串口打印出来看看接收的数据正确没有

网友G:
把代码放出来让我们看一下,大家才能给你解决哦

楼主:
知道了,不好意思,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串口打印出来看看接收的数据正确没有

解决了,谢谢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我是码源里设定了共阴极数码管,然后用了共阳极的,不好意思,下次我会记得先贴上码源的。

网友H:
可能是阴阳极的问题

网友I:
好的,注意阴阳极字形码源码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