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刚学单片机,要求用红外遥控器发送字符在LED点阵屏上显示,仿真没有结果

楼主(2020-05-21):
红外遥控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bit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char iraddr1;  //十六位地址的第一个字节
char iraddr2;  //十六位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void delay();
char getkey()
{
          P1=0xfe;P3_6=P3_7=1;P3_3=1;
          if(!P1_4)return 1;   //ON
          if(!P1_5)return 2;   //7
          if(!P1_6)return 3;   //8
          if(!P1_7)return 4;   //9
          if(!P3_6)return 5;   //X
          if(!P3_7)return 6;   //÷
          P1=0xfd;
          if(!P1_4)return 11; //+-
          if(!P1_5)return 12; //4
          if(!P1_6)return 13; //5
          if(!P1_7)return 14; //6
          if(!P3_6)return 15; //-
          if(!P3_7)return 16; //MRC
          P1=0xfb;
          if(!P1_4)return 21; //%
          if(!P1_5)return 22; //1
          if(!P1_6)return 23; //2
          if(!P1_7)return 24; //3
          if(!P3_6)return 25; //+
          if(!P3_7)return 26; //M-
          P1=0xf7;
          if(!P1_4)return 31; //□
          if(!P1_5)return 32; //0
          if(!P1_6)return 33; //.
          if(!P1_7)return 34; //=
          if(!P3_6)return 35; //+
          if(!P3_7)return 36; //M+

          P1=0xfF;P3_3=0;
          if(!P1_4)return 41; //
          if(!P1_5)return 42; //
          if(!P1_6)return 43; //
          if(!P1_7)return 44; //
          if(!P3_6)return 45; //
          if(!P3_7)return 46; //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char key;
  count = 0;
  Flag = 0;
  OP = 0;
  P3_4 = 1;
  EA = 1; //允许CPU中断
  TMOD = 0x11; //设定时器0和1为16位模式1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P1=0xff;
  TH0 = 0xFF;
  TL0 = 0xE6; //设定时值0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TR0 = 1;//开始计数

  iraddr1=0xff;
  iraddr2=0xff;

  do{
          key=getkey();
      if(key==1)SendIRdata(0x12);//set
      if(key==11)SendIRdata(0x0b);//exit
      if(key==25||key==35)SendIRdata(0x1a);//+
      if(key==15)SendIRdata(0x1e);//-
      if(key==6)SendIRdata(0x0e);//↑ ÷
      if(key==16)SendIRdata(0x1d);//↓ MRC

      if(key==26)SendIRdata(0x1f);//← M-
      if(key==36)SendIRdata(0x1b);//→ M+
      if(key==32)SendIRdata(0x00);//0
      if(key==22)SendIRdata(0x01);//1
      if(key==23)SendIRdata(0x02);//2

      if(key==24)SendIRdata(0x03);//3
      if(key==12)SendIRdata(0x04);//4
      if(key==13)SendIRdata(0x05);//5
      if(key==14)SendIRdata(0x06);//6
      if(key==2)SendIRdata(0x07);//7
      if(key==3)SendIRdata(0x08);//8

      if(key==4)SendIRdata(0x09);//9
      if(key==21)SendIRdata(0x2A);//%
      if(key==5)SendIRdata(0x2B);//X
      if(key==33)SendIRdata(0x2C);//.
      if(key==34)SendIRdata(0x2D);//=
      if(key==31)SendIRdata(0x2E);//□

      if(key==41)SendIRdata(0x2F);//
      if(key==42)SendIRdata(0x30);//
      if(key==43)SendIRdata(0x31);//
      if(key==44)SendIRdata(0x32);//
      if(key==45)SendIRdata(0x33);//
      if(key==46)SendIRdata(0x34);//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E6; //设定时值为38K 也就是每隔26us中断一次
  count++;

}

void SendIRdata(char p_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p_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4.5ms的结果码
  endcount=117;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前八位
  irdata=iraddr1;
  for(i=0;i<8;i++)
  {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停止发送红外信号(即编码中的高电平)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15;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41;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iraddr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p_irdata;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15;
     }
     else
     {
       endcount=41;
     }
     Flag=0;
     count=0;
         P3_4=1;
     do{}while(count<endcount);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P3_4=0;
do{}while(count<endcount);
  P3_4=1;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解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u8 IrValue[7];
u8 Time;
u8 x;
u8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ff,0xff,0xc1,0xbe,0xbe,0xbe,0xc1,0xff,
                                                        0xff,0xfe,0x80,0xde,0xff,0xff,0xff,0xff,
                                                        0xff,0xc6,0xba,0xba,0xba,0xd8,0xff,0xff,
                                                        0xff,0xc9,0xb6,0xb6,0xb6,0xdd,0xff,0xff,
                                                        0xff,0xfb,0x80,0xdb,0xeb,0xf3,0xff,0xff,
                                                        0xff,0xb1,0xae,0xae,0xae,0x8d,0xff,0xff,
                                                        0xff,0xd9,0xb6,0xb6,0xb6,0xc1,0xff,0xff,
                                                        0xff,0x8f,0xb0,0xbf,0xbf,0xbf,0xff,0xff,
                                                        0xff,0xc9,0xb6,0xb6,0xb6,0xc9,0xff,0xff,
                                                        0xff,0xc1,0xb6,0xb6,0xb6,0xcd,0xff,0xff,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w,i,j;

w=0x01;
         j=x*8;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200);
        w<<=1;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q=0;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IrValue[5]=IrValue[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Value[6]=IrValue[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Value[5]>9)

{

IrValue[5]=IrValue[5]+0x37;

}

else

IrValue[5]=IrValue[5]+0x30;

if(IrValue[6]>9)

{

IrValue[6]=IrValue[6]+0x37;

}

else

IrValue[6]=IrValue[6]+0x30;

q= (((IrValue[6]&0x0f)<<4) + (IrValue[5]&0x0f));
switch(q)
{case 0x00:x=0;break;
case 0x01:x=1;break;
case 0x02:x=2;break;
case 0x03:x=3;break;
case 0x04:x=4;break;
default :  x=0;
}
}

网友A:
那就搭个实物试试

网友B:
你好!
这个还是分步来调试吧
1、解码单片机   a、先能点阵正常显示数字
   b、再调试红外中断接收,实现解码
   c、接着添加解码数字的程序,显示
2、发射单片机
   a、能检测到矩阵键盘行列,确定数字
   b、检测到的数字,添加进红外数组内
   c、能通过红外发射出去,给解码端
3、共同的问题
   a、晶振的使用
   b、38K载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