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可调稳压电源的程序想要实现用单片机改变不同的PWM来控制输出电压需要按..

楼主:
如图是我的设计,数控可调稳压电源的Proteus仿真,想写个程序使用单片机来转换不同的占空比从而调整输出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进行电压采样,然后透过显示屏显示出实际的输出电压,请问大家应该怎么下手写呢?求思路与方法 谢谢大家的耐心解答!!

网友A(2020-05-22):
数控可调稳压电源还是用DA输出比较方便,PWM输出天然自带噪音处理麻烦。

网友B:
你好!
1、调压输出范围是多少
2、调压输出误差要求多少
3、调压步进要求是多少呢
4、输出稳定PWM频率要足够高
5、如果可以,建议改成DA控制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1、调压输出范围是多少
2、调压输出误差要求多少

把低通滤波替换成DAC0832么……可以用单片机控制DAC输出一个电压给后面的运放吗?

网友D:
da输出串电阻到反馈端

网友E(2021-11-19):
楼主好,我现在也想弄这个,请问您实现了吗,可以借鉴下吗?

网友F(2021-12-19):
楼主,请问你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