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单片机程序可以使步进电机在满足条件后正转和反转180°

楼主(2020-05-22):
#include "includ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2
#define MotorData P0
#define GapValue 305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

sbit LCM_RS=P0^7;
sbit LCM_RW=P0^6;
sbit LCM_EN=P0^5;

sbit IN1 = P3^4;
sbit IN2 = P3^5;
sbit IN3 = P3^6;
sbit IN4 = P3^7;

sbit HX711_DOUT=P3^3;
sbit HX711_SCK=P3^2;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unsigned char PollCount = 0;

unsigned int qupi=0;
long weight_wuti = 0;
long weight_wutinew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_0 = 0;

unsigned char tx_buf[5];

void Get_maopi();
void Get_weight();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1;j++);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wuti = HX711_Read();
        weight_wuti = weight_wuti - weight_maopi;

        weight_wuti = (unsigned int)((weight_wuti)/GapValue);
if(weight_wuti>5000)weight_wuti=0;

                tx_buf[0]= weight_wuti/1000;
                tx_buf[1]= weight_wuti/100%10;
                tx_buf[2]= weight_wuti%100/10;
                tx_buf[3]= weight_wuti%10;

}

void Get_maopi()
{
        unsigned char clear;
mm:        weight_maopi_0 = HX711_Read();
        for(clear=0;clear<2;clear++)
        {
                Delay_ms(200);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if(weight_maopi/GapValue!=weight_maopi_0/GapValue)
        goto mm;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20000)/256;
        TL0 = (65536 - 20000)%256;
        PollCount++;
        if(PollCount==50)
        {
          PollCount=0;

        }
}

void positive(unsigned int time)
{
        IN1 = 1;IN2 = 0; IN3 = 0;IN4 = 0;
        Delay_ms(time);
        IN1 = 0;IN2 = 1; IN3 = 0;IN4 = 0;
        Delay_ms(time);
        IN1 = 0;IN2 = 0; IN3 = 1;IN4 = 0;
        Delay_ms(time);
        IN1 = 0;IN2 = 0; IN3 = 0;IN4 = 1;
        Delay_ms(time);
}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run(unsigned int time,unsigned int k)
{
        for(count=0;count<time;count++)
                positive(k);
}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ms(4);
  }
}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ms(4);
  }
}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

void main()
{
  InitLcd();
        Get_maopi();
        DisplayOneChar(0,0,'W');
        DisplayOneChar(1,0,'E');
        DisplayOneChar(2,0,'I');
        DisplayOneChar(3,0,'G');
        DisplayOneChar(4,0,':');

        DisplayOneChar(0,1,'N');
        DisplayOneChar(1,1,'U');
        DisplayOneChar(2,1,'M');
        DisplayOneChar(3,1,'B');
        DisplayOneChar(4,1,':');

        while(1)
        {

                Get_weight();
                DisplayOneChar(5,0,'0'+tx_buf[0]);
                DisplayOneChar(6,0,'0'+tx_buf[1]);
                DisplayOneChar(7,0,'0'+tx_buf[2]);
                DisplayOneChar(8,0,'0'+tx_buf[3]);
                DisplayOneChar(9,0,'G');
                if((weight_wutinew-weight_wuti>10)||(weight_wuti-weight_wutinew>10))
                {
                                weight_wutinew        = weight_wuti;

                                        if((weight_wuti>0)&&(weight_wuti<100)){DisplayOneChar(5,1,'1');MotorCW();

                                  MotorStop();

                          else if(weight_wuti>100){DisplayOneChar(5,1,'2'); MotorCCW(); }
                                  MotorStop();

                }
                Delay_ms(2);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网友A:
具体要看步进电机上面的驱动器,一步是多少度,一个脉冲是半步还是一步,单片机只是负责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步进电机上面的驱动器,一步是多少度,一个脉冲是半步还是一步,单片机只是负责发脉冲

看了一下,只需解决正反转就行,度数可以随时调整

网友B:
把你现在的现象描述一下。这一句MotorStop(); 要屏蔽掉,否则每次都要停一下。

网友C:
MotorStop(); 要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