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思路!怎样把话筒的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

楼主(2020-05-22):
有风吹话筒,话筒就会发出声音,怎样把话筒此时的电流信号转成模拟信号?然后在这个模拟信号中加入乐器的音色,再转成模拟信号播放出来,达到模拟演奏乐器的效果,
就像电子吹管一样,嘴吹气,同时手指按键,可以模拟乐器演奏。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检测到MIC的吹气强弱,来播放不同的音符类似"do,ri,mi...."如果要吹笛子一样,可以播放对应的音色。
检测吹气强弱可以根据ADC来判断MIC的信号。

网友B:
有风吹话筒,话筒并不会发出声音,但话筒此时可以直接输出模拟信号(就是电流信号)。
模拟信号中加入乐器的音色这个做不到,因为音色不是信号而是一种主观评价......
至于你一团乱麻不知道想做什么,建议先看电路基础数模转换再学些音乐常识。

网友C:
先研究一下电脑声卡的高速AD,AD是关键。一步步来吧。

网友D:
你说的话筒的电流信号就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检测到MIC的吹气强弱,来播放不同的音符类似"do,ri,mi...."如果要吹笛子一样,可以播放对应的 ...

感谢宝贵意见弄个气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风吹话筒,话筒并不会发出声音,但话筒此时可以直接输出模拟信号(就是电流信号)。
模拟信号中加入乐器 ...

谢谢宝贵意见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研究一下电脑声卡的高速AD,AD是关键。一步步来吧。

好的谢谢!基础知识还得好好学

网友E:
这东西不简单,很少有DIY或者入门的人去搞这个的
以下是一款音频ADC的数据手册,你可以去看一下,尝试一下
祝你早日放手
https://www.ti.com.cn/cn/lit/ds/ ... df?ts=1590193902495

网友F(2021-05-19):
话筒中的电流就是模拟信号

网友G:
如果要求不是HIFI类的应用, 就只需采样2-4K左右的人声频率,做AD转换,可以节省大量数据传输量.简化电路,节省成本.

如果是HIFI类的应用, 就需要44.1KHZ的AD采样, 数据量很大. 需要hiFi专业的电路, 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