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0-05-22):
已知两个时间段的角度,根据角度差除以步距角得到脉冲数,四相六线,步距角为0.9度,怎样让步进电机转动相应的角度?用ULN2003A能实现吗?还有单片机怎样发脉冲进行控制?是否需要用能控制脉冲的驱动器?

网友A:
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看,用步进电机驱动器会更加方便,ULN2003A可以使用,只是没那么好用。单片机的脉冲控制,就是高低电平切换,形成0V-5V-0V-5V-0V-5V-0V-5V这样的电压波形。使用专门的驱动器的话,驱动器设置好了之后,会根据你的脉冲频率跟个数来相应的驱动电机转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可以用PWM模块,要是51单片机可以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实现输出特定频率特定占空比的脉冲

网友C:
用ULN2003A是也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但驱动方式比较复杂,低速或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驱动方式就是按顺序接通A-B-C-D 4个相的线圈,每切换一个相,电机就旋转0.9度也就是一步,也可以做细分,变成A-AB-B-BC-C-CD-D-DA这样的八拍驱动方式,旋转角度变成0.45度,程序上控制对于I/O的顺序切换即可。
不过建议直接用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或者驱动器去驱动电机,这样单片机只要给驱动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即可,每发一个脉冲驱动器就驱动电机转一步。专用的驱动芯片性能较好,功能也比较完善(如细分,半流,报警等)。
单片机的脉冲产生可以用PWM,定时器等方式实现,另外转速较高时还要考虑加减速控制(梯形、S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可以用PWM模块,要是51单片机可以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实现输出特定频率特定占空 ...

我想用按键中断的方式实现,按一下建,走一步,在按一次走一步,累计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LN2003A是也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但驱动方式比较复杂,低速或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驱动方式就是按顺 ...

proteus中专用的驱动芯片好像没有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看,用步进电机驱动器会更加方便,ULN2003A可以使用,只是没那么好用。单片机的脉冲控 ...

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