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多功能电子钟程序

楼主(2020-05-22):
设计实际实现功能
(1) 进行实时时钟显示功能(达到正点时,自动报时)
(2) 时间校准功能 液晶能够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以上位数据均可调),最后一部分显示电自1707班级名
(3) 设置闹钟功能,能够对实时时钟进行设置闹钟(且能够选择到点提醒功能)
   当选择提醒功能0时,闹钟到点进行响铃
   当选择提醒功能1时,闹钟到点进行驱动风扇
   当选择提醒功能2时,闹钟到点播放铃声黑人抬棺
(4) 能够作为AD测电压模块,将所测电压实时显示到LCD1602上面
(5) 当按下功能转换5时,LCD1602会显示出所设置闹钟的时间以及外界的温度,持续显示5秒钟,最终将显示实时时钟

/*
本系统共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LCD1602显示模块
DS1302实时模块
红外发射遥控模块
XPT2046AD测电压模块
D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

源程序说明
ds18b02.c和ds18b02.h文件为DS1302实时时钟模块的配置库文件
lcd.c和lcd.h为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的配置文件
realtime.c和realtime.h为实时时钟模块的配置文件
redkey.c和redkey.h为红外发射模块的配置文件
xpt2046.c和xpt2046.h为AD测量模块的配置文件
timer.c和timer.h为定时器的配置文件
redkeyhandle.c和redkeyhandle.h为红外发射按键的处理函数文件
lcd_time.c和lcd_time.h为液晶显示的处理函数文件
heirentaiguan.che和heirentaiguan.h为黑人抬棺铃声

实现功能
1 进行实时时钟显示功能(达到正点时,自动报时)

2 时间校准功能 液晶能够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以上位数据均可调),最后一部分显示电自1707班级名

3 设置闹钟功能,能够对实时时钟进行设置闹钟(且能够选择到点提醒功能)
   当选择提醒功能0时,闹钟到点进行响铃
   当选择提醒功能1时,闹钟到点进行驱动风扇
   当选择提醒功能2时,闹钟到播放音乐

4 能够作为AD测电压模块,将所测电压实时显示到LCD上面

5 当按下功能转换5时,LCD会显示出所设置闹钟的时间以及外界的温度,持续显示5秒钟,最终将显示实时时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realtim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_time.h"
#include "redkey.h"
#include "redkeyhandle.h"
#include "heirentaiguan.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 = P1^5;                 //无源蜂鸣器
sbit moto = P1^2;                 //直流电机
sfr WDT_CONTER = 0xE1;         //看门狗
bit flag1000ms = 0;                 //1s标记位
bit flag1ms = 0;                 //1ms标记位
struct sTime bufTime;          //重置缓存时间区
u8 psec = 0xAA;
u8 logo[]="1707";
u8 time[8];
u8 str[20];                 //lcd显示功能数组
u8 mode=1;                                 //模式选择,模式1为实时时钟
u8 watchclockmode = 0;         //闹钟模式
u8 ds18b20flag5s=0;                 //温度显示5s模式
unsigned int zhengdianflag = 0;        //正点标记位
unsigned char ircode[4];                //红外发射接收码
bit irflag = 0;                                        //红外发射标记位
bit openwatchclock = 0;                        //开启闹钟时钟
bit naozhong = 0;                                //闹钟标记位
bit dianji =0;                                        //电机标记位
bit zhengdian = 0;                                //正点标记位
bit heiren = 0;                                        //黑人抬棺标记位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Timer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InitDS1302();                         //ds1302初始化
        pic_write();                         //写入自定义字符
        Initredkey();                         //红外发射初始化
        rstclockinit();                         //闹钟重置初始化
        moto = 0;                                 //电机初始化
        WDT_CONTER = 0x36;                 //开启看门狗
        while(1)
  {
    WDT_CONTER |= 0x10;                 //喂狗
         if(flag1000ms)                        //1s刷新
        {
           flag1000ms = 0;
           if(mode==1){
           lcd_displaytime();  //实时时钟
          }
           if(mode==2)
          { lcd_displayrstclock();        //设置实时时钟
            mode = 20;
          }
           if(mode==3)
          {
            lcd_displaywatchclock();         //设置闹钟
                mode=30;
          }
           if(mode==4)
          {
            lcd_displayxpt2046();                //AD测电压模式
          }
           if(mode==5)
          {
            EA = 0;
            lcd_display18b20();                   //显示周围的温度以及设置的闹钟时间
                mode=50;

          }
           if(mode==50)                                        //显示温度以及设置的闹钟时间5s之后回到实时时钟界面
          {
        ds18b20flag5s++;
                if(ds18b20flag5s>=3){
                  mode=1;
                  ds18b20flag5s=0;
                }
          }
        }
    redkeyIRQ();                        //红外线扫描
    if(zhengdian==1){                  //正点提示(如果正点了,zhengdian被置1)
          if(flag1ms)
          {
            flag1ms=0;
                beep=~beep;
                zhengdianflag--;       //响铃的时间,在lcd.time.c里面被设置为了一个常数
                if(zhengdianflag<=0){  //时间到了,将标志置零
                zhengdian = 0;
                }
          }

        }
        //提示功能区(如果被设置了,那么相应的标记位被置1)
        if(naozhong==1){           //闹钟响铃提示
           if(flag1ms)
           {
             flag1ms=0;
                 beep=~beep;       //蜂鸣器响
           }
        }
        if(dianji==1){                   //电机转动提示
           if(flag1ms)
           {
                 flag1ms=0;
                 moto=~moto;       //驱动电机IO口翻转,此时假如外接了直流电机,即可启动
           }
        }
        if(heiren==1){                         //黑人抬棺铃声

         BuzzDriver();          //铃声驱动函数
         TR2 = 0;               //定时器2停止,为了确保铃声的品质,此时时钟显示刷新会停止
        }

  }

}

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好东东 有原理图吗?

网友B:
红外线是啥东西?

楼主:
单片机是普中科技最便宜的那种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