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7ZGT6系列015_lcd2004一线屏

楼主(2020-05-22):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7ZGT6系列015_lcd2004一线屏(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omds.h"

u8 l;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84);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init();
                wrt_lin('0');
                uprint("Kaillen WorkWork\r\n");
                wrt_lin('1');
                uprint("   Wellcom YOU!\r\n");
                 for(l=0; l<255; l++) delay_ms(15);
                wrt_lin('2');
                uprint(" Code Made\r\n");
                wrt_lin('3');
                uprint("  ---Ziegler Yin\r\n");
                 for(l=0; l<100; l++) delay_ms(15);
        }
}

stm32f4xx_conf.h:

/**
  ******************************************************************************
  * @file    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Templates/stm32f4xx_conf.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8.0
  * @date    04-November-2016
  * @brief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6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4xx_CONF_H
#define __STM32F4xx_CONF_H

/* Include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include "stm32f4xx_adc.h"
//#include "stm32f4xx_crc.h"
#include "stm32f4xx_dbgmcu.h"
//#include "stm32f4xx_dma.h"
#include "stm32f4xx_exti.h"
//#include "stm32f4xx_flash.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i2c.h"
//#include "stm32f4xx_iwdg.h"
#include "stm32f4xx_pwr.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_rtc.h"
//#include "stm32f4xx_sdio.h"
//#include "stm32f4xx_spi.h"
#include "stm32f4xx_syscfg.h"
#include "stm32f4xx_tim.h"
#include "stm32f4xx_usart.h"
//#include "stm32f4xx_wwdg.h"
#include "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if defined(STM32F40_41xxx)
//#include "stm32f4xx_cryp.h"
//#include "stm32f4xx_hash.h"
//#include "stm32f4xx_rng.h"
//#include "stm32f4xx_can.h"
#include "stm32f4xx_dac.h"
//#include "stm32f4xx_dcmi.h"
//#include "stm32f4xx_fsmc.h"
#endif /* STM32F40_41xxx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If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is used, then the value of the following define
   should be set to the value of the external clock source, else, if no external
   clock is used, keep this define commented */
/*#define I2S_EXTERNAL_CLOCK_VAL   12288000 */ /* Value of the external clock in Hz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n the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 drivers code */
/*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 */

/* Exported macro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
  *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endif /* __STM32F4xx_CONF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lcd2004一线屏和虚拟串口的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GCC编译器仿真STM32F407ZGT6系列015_lcd2004一线屏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