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整流桥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5-22):
我自己做了一个双电源整流桥,输入只有正负15V,直流档测得是14.7V,还正常,用交流档测量输出居然测得有23V的交流。这个是怎么回事。上电路图。

网友A:
变压器有阻抗,本身会产生压降,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一般会比标称的高一些,故测试电压与15V不同,加负载后电压会下降,功率小的变压器更明显。

网友B:
楼主没有滤波电路,所以输出是脉动直流电压。那么直流分量是你测到的的14.7V,但是交流分量就不是了。

网友C:
加两个1000uF的电容电压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滤波电路,所以输出是脉动直流电压。那么直流分量是你测到的的14.7V,但是交流分量就不是了。

加滤波电容是要加,我的问题是这个交流分量为什么会这么大

网友D:
不能想当然,以为用交流档测得到的读数就是交流电或者交流分量,先用你的交流档测一下电池电压,随便找普通电池,锂电池或者是铅蓄电池,这些都没有什么交流、脉冲存在,然后后再换直流电压档测一下,你才会明白。

网友E:
它包括交流分量,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F:
此整流电路输出±15V直流电压。万用表直流档测得的是直流有效值减二极管正向压降0.7V=14.7V是正常的,用万用表交流档测直流属非正常操作,其读数无任何实际意义。不同万用表内电路结构有差异,则其显示读数通常是实际直流电压值200%左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网友G:
你压根就不知道你万用表的检测电路是什么,就用交流档去测直流,用直流档去测交流,得出来的数据不过是万用表计算的一个数据,压根就不是什么交流分量直流分量,万用表并不能当示波器使用,
电路焊接正常了,在正负电源串联一个10K电阻接一LED,上电灯亮了就OK了,同时LED还可以在断电的时候给滤波电容放电
加了滤波电容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是20V左右,这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