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数字错误

楼主(2020-05-22):
数码管有几个数字显示错误是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int"用来定义无符号整型数。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A        B         C          D           E   F        不显示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2^0;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2^1;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char dx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dx_red    = P2^4;            //东西红灯
sbit dx_green  = P2^3;                //东西绿灯
sbit dx_yellow = P2^2;                //东西黄灯

sbit nb_red    = P2^7;                //南北红灯
sbit nb_green  = P2^6;                //南北绿灯
sbit nb_yellow = P2^5;                //南北黄灯

uchar flag_jtd_mode;  //交通灯的模式 根据时间
bit flag_1s = 0;
bit flag_500ms;
bit flag_dx_nb;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flag_5m_value;
uchar i;
uchar flag_alarm;        //模式
uchar dx_time = 30,nb_time = 20;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smg_i;i++)
        {
                P0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0 = dis_smg[ i];          //段选
                delay_1ms(3);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
                flag_1s = 0;
                if(dx_s == 0)
                {
                        if(flag_dx_nb == 1)
                                dx_s = nb_time;          //南北时间
                        else
                                dx_s = dx_time;          //东西时间
                        flag_dx_nb = ~flag_dx_nb;
                }
                dx_s --;
        }
        dis_smg[0]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1]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2] = smg_du[dx_s % 10] ;
        dis_smg[3] = smg_du[dx_s / 10]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dx_s > 5)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if(flag_500ms == 0)
                                {
                                        dx_yellow = 0;//亮
                                }
                                else
                                {
                                        dx_yellow = 1;//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
                        if(dx_s > 5)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flag_5m_value = 0;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0;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 = 0;        //亮
                                }
                                else
                                {
                                        nb_yellow = 1;        //灭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1f;
        if((P1 & 0x1f) != 0x1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1f) != 0x1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1f)
                        {
                                case 0x1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1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uchar menu_1,flag_s;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5)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
                        dx_red    = 0;  //亮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0;  //亮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绿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0;        //亮
                        dx_yellow = 1;        //灭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0;        //亮
                        nb_yellow = 1;        //灭
                }
                if(flag_jdgz == 5)         //
                {
                        dx_red    = 1;  //灭
                        dx_green  =        1;        //灭
                        dx_yellow = 0;        //亮
                        nb_red    = 1;  //灭
                        nb_green  =        1;        //灭
                        nb_yellow = 0;        //亮
                }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东西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dx_time ++ ;                //加1
                        if(dx_time > 99)
                                dx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dx_time -- ;                //减1
                        if(dx_time <= 10)
                                dx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1] = smg_du[10] ;        //显示为A
                dis_smg[2] = smg_du[dx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dx_time / 10] ;
        }
        if(menu_1 == 2)           //设置南北的时间
        {
                if(key_can == 2)
                {
                        nb_time ++ ;                //加1
                        if(nb_time > 99)
                                nb_time = 99;
                }
                if(key_can == 3)
                {
                        nb_time -- ;                //减1
                        if(nb_time <= 10)
                                nb_time = 10;
                }
                dis_smg[0]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1] = smg_du[11] ;        //显示为B
                dis_smg[2] = smg_du[nb_time % 10] ;                //显示东西设置的时候
                dis_smg[3] = smg_du[nb_time / 10]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dx_s = nb_time;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
                if(key_can < 20)
                        key_with();
//                menu_dis();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flag_5m_value++;
        if(flag_5m_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
}

网友A:
估计是数码管的编码问题

网友B:
毕竟是仿真,有的元件与实际有差异。楼主把双联数码管改成2个单个数码管,就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C:
显示编码是对的。可能是仿真软件问题,仿真软件对延时的要求很精准。

网友D:
查看一下是共阴还是共阳 在看数码管的编码是否对应

网友E:
楼主译码错了。建议如下译码(共阳),这样错了很容易调整。
#define SEGA 0xfe
#define SEGB 0xfd
#define SEGC 0xf7
#define SEGD 0xdf
#define SEGE 0xef
#define SEGF 0xfb
#define SEGG 0xbf

#define CHAR_0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0
#define CHAR_1 SEG_B&SEG_C                                                                                                    //1
#define CHAR_2 SEG_A&SEG_B&SEG_D&SEG_E&SEG_G                                                //2
#define CHAR_3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G                                                //3
#define CHAR_4 SEG_B&SEG_C&SEG_F&SEG_G                                                                        //4
#define CHAR_5 SEG_A&SEG_C&SEG_D&SEG_F&SEG_G                                                //5
#define CHAR_6 SEG_A&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6
#define CHAR_7 SEG_A&SEG_B&SEG_C                                                                                                //7
#define CHAR_8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8
#define CHAR_9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F&SEG_G                        //9
#define CHAR_A SEG_A&SEG_B&SEG_C&SEG_E&SEG_F&SEG_G                        //a
#define CHAR_b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b
#define CHAR_C SEG_A&SEG_D&SEG_E&SEG_F                                                                        //c
#define CHAR_d SEG_B&SEG_C&SEG_D&SEG_E&SEG_G                                                //d
#define CHAR_E SEG_A&SEG_D&SEG_E&SEG_F&SEG_G                                                //e
#define CHAR_F SEG_A&SEG_E&SEG_F&SEG_G                                                                        //f
#define CHAR_r SEG_E&SEG_G                                                                                                    //r
#define CHAR_N SEG_A&SEG_B&SEG_C&SEG_E&SEG_F                                                //N
#define CHAR_n SEG_C&SEG_E&SEG_G                                                                                                //n
#define CHAR_H SEG_B&SEG_C&SEG_E&SEG_F&SEG_G                                                //H
#define CHAR_Blank         0xff

uchar code smg_du[]={CHAR_0,CHAR_1,CHAR_2,CHAR_3,CHAR_4,CHAR_5,CHAR_6,CHAR_7,CHAR_8,CHAR_9,CHAR_A,CHAR_b,CHAR_C,CHAR_d,CHAR_E,CHAR_F,CHAR_Bl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