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小的PCB设计问题 求大神解答一下下

楼主(2020-05-22):
按照产品手册画好了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和PCB以及铺铜,但是按照手册要求连线完毕后发现还有很多线没有连上,举个例子也就是手册里只需要连10根线但是真正画出来需要连20根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手册上的连线可能只汲及到相应功能部分,但芯片工作时需要一些外加条件,所以这一部分在画印制板时都需要在原理图上标记出来,才可得到正确的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连线可能只汲及到相应功能部分,但芯片工作时需要一些外加条件,所以这一部分在画印制板时都需要在 ...

我把所有PCB的线都画完以后再定义板子形状,发现图画得比手册上板子的尺寸大,现在除了移动位置还有别的办法补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