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入门要多久吗?

楼主(2020-05-22):
Altium Designer 初学下载哪个版本的软件好些?听说下载一个版本以后要是卸载,换其他版本的很麻烦,
有没有中文版软件和习视频分享一下?

网友A:
可以那个宝买或者bilibili,建议AD19,这个是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那个宝买或者bilibili,建议AD19,这个是有中文版的

AD19,那些AD6.AD10,AD14,AD17,等等这些视频教程通用吗

网友B:
找一本好书和一些好的例子,应该能够快速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C:
我有AD17中文版,目前经常用

网友D:
其实哪个版本都一样 最重要的是你得把每个功能都摸透,前期建议你找个教程边学边练,后面再慢慢的摸索细节功能;哔哩哔哩里面有很多教程你可以去看看,也可以找altium designer交流群进行提问。

网友E:
如果是零基础,15天左右就可以正常的使用AD了
版本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手上要有一本与当前版本对应的书,网上找的视频或者教程,大多是这说一点那说一点,很多细节的东西却不怎么说的
当你学会使用软件之后,可以看一些LAYOUT REPORT,大概就是布线规则的意思,AD软件的使用和PCB布线是两回事

网友F:
我用的是AD18,有中文版,从B站看的视频,边看边动手自己画,这种技能必须自己多找一些图先照着画,再加入自己的东西

网友G:
b站看视频我还没学今天就要交作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AD17中文版,目前经常用

安装包?

楼主:
AD10怎么样吗?是不是版本越高越好啊?

网友H:
下载AD9就可以,后面的升级只会让电脑更卡更雍肿,对普通使用没有实质性升级,一般用不着。低版本的会了,高版本的差别不大。一些快捷键什么的完全一样的。

网友I:
版本选个最方便拿到教程的就行。自己想个小东西,直接按教程开始作图。做完还可以花几十块钱去SZ-JLC打样。看到成品会更有感觉。若能买点器件自己焊接,更来劲!

网友J:
推荐17叭

网友J:
17用的比较多
而且17的教程比较多

网友K:
我学断断续续加起来不到一周吧,只要对pcb有基本概念,找个简单的教程画一两张图就算入门了。说实话画了几年图,还是用的ad里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L:
如果有基础的话,一周就可以自己画板子,但前提是要有基本概念,会看电路图和layout,知道一些基本规则

网友M:
先动手做个小项目 项目驱动  需要什么查什么 很快!勤奋点一周即可入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下载AD9就可以,后面的升级只会让电脑更卡更雍肿,对普通使用没有实质性升级,一般用不着。低版本的会了, ...

赞同,个人觉得低一些更好。

网友O:
Altium Designer 入门很快的,有电子基础的三四天就能学会。做Altium Designer 设计就是要多练,只有这样才能很快入门。

网友P:
我还用的AD09,这类软件用熟悉了就是一通百通,版本的升级会提升一点友好性,但是对于用的不多的用户,完全没有必要每年更新版本。况且用的多的用户会自己主动升级版本,以提升用户体验。

网友Q:
可以去中国大学MOOC看看,里面有老师一步一步教你操作

网友R:
可以看一下杜洋的PCB教程,软件用AD9就行了。AD太高版本用起来卡卡的

网友S:
才刚学,觉得还可以,快捷方法较多,bilibili可以看视频

网友T:
利用网上的步骤一步步去实现,很快就学会了

网友U:
一个星期,我之前刚开始学的时候看着视频教程学了一个星期,用AD绘制电路图基本上不成问题,至于视频教程你可以上网找,我的那些找不到了。但是作为一个已出社会工作的过来人,建议你还是学OrCAD和PADS画电路图,现在市面上的公司基本上都是用OrCAD,因为AD会向企业收取很高的软件费,我之前就碰到有个刚出来工作的人在办公的电脑装了下AD,Boss那里很快就收到了AD公司发来的收费邮件,吓得他马上就卸载掉了,所以建议你还是学OrCAD画电路图。

网友V:
我初学的时候用的18中文版,不过听说16比较稳定,英语不好的话还是下个中文版吧,网上有视频或者图片教程,先从原理图和封装开始学,画几个简单的慢慢的就熟悉了

网友W:
建议跟着入门教程动手做一些简单实例,基本操作会了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X:
AD20吧,我们师傅教我们用的就是这个,这个与16,17 那些的功能相比有所改进.

网友Y:
b站搜索志博pcb或者凡亿教育,有很多免费的教程

网友Z:
一周足以,看视频,懂大致画板流程,用的时候不懂的再翻文档。

网友AA:
可以去哔哩哔哩学习一波

网友AB:
去B站搜个教程看看,然后自己试着画,不懂的百度一下,就学的差不多了

网友AC:
基本上AD16是AD软件的分水岭吧      你可以选AD10    也可以选AD19       如果只是软件零基础,有一点的电路基础的话,两个星期妥妥的

网友AD:
我初学AD用的是AD6,现在更新的版本很多但是不建议用最新的因为可能不太稳定。AD 16左右的应该够用,操作和AD 6差不了多少。目前网课资源应该很丰富吧,中国大学上面就有很多好的课程

网友AE:
我用的是AD18,不同版本操作起来一些习惯东西不太一样,建议还是对着你那个版本的教学视频学。b站我见各种版本的都有,你搜一搜就行了。
另外确实高版本的AD实在是卡,反正我的电脑带起来不太顺畅。

网友AF:
win10下安装ad9不能用……win7下没问题

网友AD:
我入门用的是AD 6,现在下载的话AD 16左右的版本应该都可以,但是建议不要下载版本较高的因为最新的系统可能不太稳定,最近期间网课资源应该比较丰富中国大学上面就有很多很好的课

网友AG:
软件只是工具,至于那个版本的软件其实都可以,因为常用的功能都一样。旧版本与新版本的区别无非就是在现有的的功能上做了一些优化和新增一些功能,而且软件对安装环境的要求也会高一点。
学会软件的操作其实一两周的时间够了,一开始就学会一些基本的操作就可以了。还有一些高级一点的功能,在后期用到就会学到。温故而知新。

网友AH:
AD09应该够用。

网友AI:
入门不难,找个视频看一看,最好是演示一遍从画原理图到画好PCB过程的视频,看一遍,一天时间,就可以画出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了,我就是这么入门的

网友AJ:
建议AD18,什么凡亿啊好多视频你看一下就会,两层

网友AK:
精通要很久

网友AL:
在网上看视频呀 跟着视频学, 视频看完了 也就学完了 几个礼拜差不多吧

网友AK:
精通要学很久

网友AM:
最大的学习网站,b站啊。上面有别人发的视频可以学。AD19比较新一点,边看边画,学的挺快的。

网友AN:
可以B站看看,B站很多视频、

网友AO:
老版本也够用 可以试试这这 入门做几个实验

网友AP:
新版就用AD19,旧版AD10,B站有

网友AQ(2020-07-28):
在用AD9,只要稳定够用就好了。最好不要太大,装一堆一辈子都不会用库没有多大意义,占用电脑空间而已

网友AR:
AD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