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共三个 元件...

楼主(2020-05-22):
现在要生产一批校准卡(EEPROM 24C128+ SCL和SDA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共三个

元件)这个校准卡是作为产品的配件。跟着产品一起发货。如果批量生产,用烧

录器灌入程序太慢了,有没有一次性可以烧录N个EEPROM的烧录器或者自己设计一

个也可以。请坛友给给给建议,谢谢

网友A:
你好!
1、你需要烧写的数据占有多大空间?
2、要烧写的具体数据内容是什么?
3、你准备一次烧写多少个芯片?

网友B:
用硬件地址码分开,那么2个IO就可以管4个芯片。那么单片机有几个IO口?如果用P1口8个IO,你就可以烧16个芯片,加上P2口就是32个芯片,加P0口就是48个芯片。P3口和电脑通讯用以及显示、按键等。

如果还需更多,那就用一个SCL(P3口中一个),其他口用SDA,可以至少有24路I2C(P0,1,2口),每路挂4个(A0,A1地址),那就是96个芯片。

如果还不够,那就1个单片机主控,n个单片机做从,串口烧写。。。

方案其实主要的。每个校准卡数据都一样么?如果一样,为什么不写到代码里去?
不一样的话,要写什么样的数据,怎么让单片机知道?要占多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