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简单的密码锁设计思路与代码

楼主(2020-05-22):
1.     能设定一组4位的数字开启密码(设定密码功能)
2.     用LED小灯代替锁开启显示,输入密码正确,则小灯亮起(开锁功能)
3.     如果3次密码错误,则进行鸣叫报警,并在1分钟之内不能再次输入(报警功能)
4.     密码输入显示在数码管上,输入正确显示on,输入错误显示err(显示功能)
5.     可在以上功能上扩展。

整体要做的事情有:
1.初始化硬件
2.函数功能的实现
2.1按键扫描实现
2.2按键处理
2.3时间处理函数

设计思路为:先进行各种变量的初始化,然后循环执行三个子函数,其中在初始化函数里打开定时器,定时器装载初值溢出时间为2ms,进入中断执行一次数码管显示函数,由于人眼的余晖效应,人眼看到的是8个数码管持续同时亮,当有按键按下时则会进入按键扫描函数,继而得到键值进入按键服务函数,继而进入时间服务函数,由于定时器每2ms显示一次数码管,所以有按键按下时,可以及时的显示按键对应的操作

总结:做了一个简单的密码锁,主要的显示功能是用过定时中断进行操作的,其余的函数都是为了服务中断函数而设置的,对于最后的结果分析,达到了设计要求的基本功能,即设定密码功能、开锁功能、报警功能、显示功能。除此之外还增加了撤销功能,关闭和打开屏幕功能,确认功能修改密码功能以及其他小的细节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define  DIG_SEG   P0//段选
#define  DIG_PLA   P2//位选
unsigned char code dig_tab[24] =//共阴数码管码表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1、2、3、4、5、6、7、
                0x7f,0x6f,0x77,0x00,0x39,0x5e,0x79,0x71,//8、9、A、B、C、D、E、F、
                0x40,0x00,0x30,0x37,0x73,0x79,0x70//-,关,I,N,P,E,R
};
unsigned char dis_code[8] = 0;//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dig_show_tmp = 0;//显示临时变量

unsigned char now_window;//当前显示窗口
#define  inputpassword  10;//输入密码状态
unsigned char password_now[7]={2,2,3,4,5,6};//输入当前密码保存数组
unsigned char password[7]={1,2,3,1,2,3};//密码保存
signed          char curr_bit;//输入当前位
unsigned char curr_bit_tmp;//输入当前位备份
unsigned char i;//临时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nt_50ms;//中断50ms计数
unsigned char time_50ms_flag;//50ms标志
unsigned char open_del;//开锁成功延时计数
unsigned char open_flag;//锁状态标志
sbit relay = P1^0;//继电器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nt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
        unsigned int x;
        for( ; cnt>0; cnt--)
        {
                for(x=110; x>0; x--);//软件延时为1MS
        }
}
/******************************************************
** 函数名:time_init
** 描述  :定时器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_init(void)
{
          TMOD |= 0x01;//time0 工作方式为1
          TH0 = 0xf8;//装载初值
          TL0 = 0x2f;//装载初值,为2ms(65535-63535)
      TR0 = 1;//开启定时器
          ET0 = 1;//打开中断
          EA=1;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in_flag = 0;//按键按下标志
        unsigned char key_l,key_h;//存储扫描到行列值。
        key_value = 20;//按键值清除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按键按下
        {
                delay_ms(5);//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in_flag == 1))
                {
                        key_in_flag = 0;//松手检测防止一直触发
                        key_l = P3;//扫描得到行值
                        P3 = 0x0f;
                        key_h= P3;////扫描得到列值
                        switch(key_l|key_h)
                        {
                                //获取按键值
                                case 0xee:  key_value = 1;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 = 2;break;
                                case 0xeb:  key_value = 3;break;
                                case 0xe7:  key_value = 10;break;

                                case 0xde:  key_value = 4;break;
                                case 0xdd:  key_value = 5;break;
                                case 0xdb:  key_value = 6;break;
                                case 0xd7:  key_value = 11;break;

                                case 0xbe:  key_value = 7;break;
                                case 0xbd:  key_value = 8;break;
                                case 0xbb:  key_value = 9;break;
                                case 0xb7:  key_value = 12;break;

                                case 0x7e:  key_value = 13;break;
                                case 0x7d:  key_value = 0;break;
                                case 0x7b:  key_value = 14;break;
                                case 0x77:  key_value = 15;break;
                        }
                }
        }
        else
        {
                key_in_flag = 1;//(按键松开标志)
        }
}
void dis_dri(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_step = 1;
                           DIG_SEG = 0x00;
                           switch(dis_step)
                           {
                                  case 1:  //显示第1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0]];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e;
                                  }
                                  break;
                                  case 2:  //显示第2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1]];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d;
                                  }
                                  break;
                  case 3:  //显示第3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2]];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b;
                                  }
                                  break;
                  case 4:  //显示第4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3]];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f7;
                                  }
                                  break;
                  case 5:  //显示第5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4]];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ef;
                                  }
                                  break;
                  case 6:  //显示第6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5]];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df;
                                  }
                                  break;
                  case 7:  //显示第7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6]];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bf;
                                  }
                                  break;
                  case 8:  //显示第8位
                                  {
                                           dig_show_tmp=dig_tab[dis_code[7]];

                                                   DIG_SEG = dig_show_tmp;
                                                   DIG_PLA = 0x7f;
                                  }
                                  break;

                           }
                           dis_step++;
                           if(dis_step>8)        //扫描完8个数码管后,重新从第一个开始扫描
                           {
                                  dis_step=1;
                           }
}
/******************************************************
** 函数名:alm
** 描述  :定时闪烁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中断调用
******************************************************/
void time_service(void)
{
                if(time_50ms_flag)//50ms时间到标志
                {
                        time_50ms_flag = 0;//50ms时间到标志清零
                        if (relay==0)//开锁后延时关锁
                        {
                                open_del++;
                                if(open_del >= 20 * 5)        //5秒
                                {
                                        open_del = 0;
                                    relay = 1;   //关闭密码锁
                                    dis_code[0] = 17;
                                        dis_code[1] = 17;
                                        dis_code[2] = 17;
                                        dis_code[3] = 17;
                                        dis_code[4] = 17;
                                        dis_code[5] = 17;
                                        dis_code[6] = 19;
                                        dis_code[7] = 18;
                                }
                        }
                        if (open_flag)//输入错误显示
                        {
                                open_del++;
                                if(open_del >= 20 * 2)
                                {
                                        open_del = 0;
                                        open_flag = 0;
                                    relay = 1;   //关闭密码锁
                                    dis_code[0] = 17;
                                        dis_code[1] = 17;
                                        dis_code[2] = 17;
                                        dis_code[3] = 17;
                                        dis_code[4] = 17;
                                        dis_code[5] = 17;
                                        dis_code[6] = 19;
                                        dis_code[7] = 18;
                                }
                        }
                }
}
/******************************************************
** 函数名:key_service
** 描述  :按键服务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key_service(void)
{
                switch (key_value)
                {
                        case 1: case 2:case 3:
                        case 4: case 5:case 6:
                        case 7: case 8:case 9:case 0:
                        {
                                password_now[curr_bit] = key_value;
                                if (++curr_bit>6)//输入6位密码
                                {
                                        curr_bit = 6;
                                }
                                curr_bit_tmp = curr_bit;
                                for(i=0;i<curr_bit_tmp;i++)//显示
                                dis_code[i] = 16;//显示一杆
                        }
                        break;
                        case 14://退格键#
                        {
                                password_now[curr_bit] = 20;
                                if (--curr_bit<0)
                                        curr_bit = 0;
                                dis_code[curr_bit] = 17;//不显示
                        }
                        break;
                        case 15://按下确认键D
                        {
                                if(
                                        password_now[0] == password[0]&&
                                    password_now[1] == password[1]&&
                                        password_now[2] == password[2]&&
                                        password_now[3] == password[3]&&
                                        password_now[4] == password[4]&&
                                        password_now[5] == password[5]
                                  )//密码比较
                                {
                                        dis_code[0] = 17;//输入正确open
                                        dis_code[1] = 17;
                                        dis_code[2] = 19;
                                        dis_code[3] = 21;
                                        dis_code[4] = 20;
                                        dis_code[5] = 0;
                                        dis_code[6] = 17;
                                        dis_code[7] = 17;
                                        relay = 0;
                                }
                                else//输入错误显示ERR
                                {
                                        dis_code[0] = 17;
                                        dis_code[1] = 17;
                                        dis_code[2] = 22;
                                        dis_code[3] = 22;
                                        dis_code[4] = 21;
                                        dis_code[5] = 17;
                                        dis_code[6] = 17;
                                        dis_code[7] = 17;
                                        open_flag = 1;
                                }
                                for(i = 0;i < 6;i++)
                                {
                                  password_now[i] = 0;
                                  curr_bit = 0;
                                  curr_bit_tmp = 0;
                                }
                        }
                        break;
                        case 10://A设置密码
                        {
                                        password[0] = 2;
                                        password[1] = 2;
                                        password[2] = 2;
                                        password[3] = 2;
                                        password[4] = 2;
                                        password[5] = 2;
                        }
                        break;
                        case 11://B设置密码
                        {
                                        password[0] = 3;
                                        password[1] = 3;
                                        password[2] = 3;
                                        password[3] = 3;
                                        password[4] = 3;
                                        password[5] = 3;
                        }
                        break;
                        case 12://C设置密码
                        {
                                        password[0] = 4;
                                        password[1] = 4;
                                        password[2] = 4;
                                        password[3] = 4;
                                        password[4] = 4;
                                        password[5] = 4;
                        }
                        break;

                }
}
/******************************************************
** 函数名:init_all_hardware
** 描述  :初始化所有硬件,及其变量参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主程序
******************************************************/
void init_all_hardware(void)
{
                   delay_ms(100);
                time_init();//定时器初始化
                key_value = 20;
        dis_code[0] = 17;
                dis_code[1] = 17;
                dis_code[2] = 17;
                dis_code[3] = 17;
                dis_code[4] = 17;
                dis_code[5] = 17;
                dis_code[6] = 19;
                dis_code[7] = 18;//显示IN
                now_window = inputpassword;//跳入输入密码
                cnt_50ms = 0;
                time_50ms_flag = 0;
                open_del = 0;
                relay = 1;
                curr_bit = 0;
                open_flag = 0;
}
void main(void)
{
         init_all_hardware();//初始化硬件,IO和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处理函数
                 time_service();//时间处理函数
         }
}
/******************************************************
** 函数名:time0_interrupt
** 描述  :按键扫描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time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F0 = 0;//清除标志
           TR0 = 0;
           dis_dri();//动态扫描数码管
           if (++cnt_50ms>25)
           {
                        cnt_50ms = 0;
                        time_50ms_flag = 1;
           }
           TR0 = 1;
           TH0 = 0xf8;
           TL0 = 0x2f;//装载初值2ms(65535-63535)
}

楼主:
只是一个小设计,做的很水,算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另外加了一些功能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B:
你这代码和你写的要求是一致的吗

网友B:
求和你的要求一致的仿真图和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