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秒表时钟 数码管显示 可设置时间 可用于秒表暂停、清零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22):
电子秒表时钟 数码管显示 可设置时间 可用于秒表暂停、清零蜂鸣器按键音

#include<reg51.h>
#include"delay.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定义共阴极LED7段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定义数码管位码
unsigned char hour=23,min=58,sec=52,week=1;                 //定义初始时间为23时58分52秒
unsigned char tcount;                           //定义50ms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flag=0;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1=P1^3;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7;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LED3=P1^5;
sbit LED4=P1^4;

sbit BEEP=P3^0;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定义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 = 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0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定时/计数器0设为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初值的高八位送入TH0
         TL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初值的低八位送入TL0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定时/计数器0的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key1==0)
                {         BEEP=0;Delay100us();BEEP=1;
                         hour=0;min=0;sec=0;
                }
                if(key2==0)
                {        BEEP=0;Delay100us();BEEP=1;
                        TR0=0;
                }
                if(key3==0)
                {        BEEP=0;Delay100us();BEEP=1;
                        TR0=1;
                }

                if(KEY1==0)
            {        delay(180);
                    if(KEY1==0)
                        {
                        TR0=0;
                        flag++;
                        if(flag>4)
                        {
                                flag=0;
                                TR0=1;
                                LED1=1;LED2=1;LED3=1;LED4=1;
                        }
                        }

                }
                switch(flag)
                {
                        case 1:        LED1=0;LED2=1;LED3=1;LED4=1;
                               if(KEY2==0)
                               {
                                     delay(180);
                                         if(KEY2==0)
                                         {
                                            hour++;
                                         if(hour>23)
                                         hour=0;
                                         }
                                   }
                                   if(KEY3==0)
                                   {
                                     delay(150);
                                         if(KEY3==0)
                                         {
                                            hour--;
                                         if(hour<0)
                                         hour=23;
                                         }
                                   }
                                   display(hour,min,sec,week);
                                   break;

                        case 2:        LED1=1;LED2=0;LED3=1;LED4=1;
                               if(KEY2==0)
                               {
                                     delay(180);
                                         if(KEY2==0)
                                         {
                                            min++;
                                         if(min>59)
                                         min=0;
                                         }
                                   }
                                   if(KEY3==0)
                                   {
                                     delay(180);
                                         if(KEY3==0)
                                         {
                                            min--;
                                         if(min<0)
                                         min=59;
                                         }
                                   }
                                   display(hour,min,sec,week);
                                   break;

                        case 3:        LED1=1;LED2=1;LED3=0;LED4=1;
                               if(KEY2==0)
                               {
                                     delay(180);
                                         if(KEY2==0)
                                         {
                                            sec++;
                                         if(sec>59)
                                         sec=0;
                                         }
                                   }
                                   if(KEY3==0)
                                   {
                                     delay(180);
                                         if(KEY3==0)
                                         {
                                            sec--;
                                         if(sec<0)
                                         sec=59;
                                         }
                                   }
                                   display(hour,min,sec,week);
                                   break;

                        case 4:LED1=1;LED2=1;LED3=1;LED4=0;
                              if(KEY2==0)
                               {
                                     delay(180);
                                         if(KEY2==0)
                                         {
                                            week++;
                                         if(week>7)
                                         week=1;
                                         }
                                   }
                                   if(KEY3==0)
                                   {
                                     delay(180);
                                         if(KEY3==0)
                                         {
                                            week--;
                                         if(week<1)
                                         week=7;
                                         }
                                   }
                                   display(hour,min,sec,week);
                                   break;

                        case 5:LED1=1;LED2=1;LED3=1;LED4=1;flag=0;TR0=1;

                        default:break;

                }
             display(hour,min,sec,week);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hour,unsigned char min,unsigned char sec,unsigned char week)
{

        P0=LED[hour/10];            //小时的十位送数码管1位显示
        P2=0xfe;
        delay(1);
        P2=0xff;

        P0=LED[hour%10];            //小时的个位送数码管2位显示
        P2=0xfd;
        delay(1);
        P2=0xff;

        P0=LED[min/10];                //横杠送数码管3位显示
        P2=0xfb;
        delay(1);
        P2=0xff;

        P0=LED[min%10];             //分的十位送数码管4位显示
        P2=0xf7;
        delay(1);
        P2=0xff;

        P0=LED[sec/10];             //分的个位送数码管5位显示
        P2=0xef;
        delay(1);
        P2=0xff;

        P0=LED[sec%10];                 //横杠送数码管6位显示
        P2=0xdf;
        delay(1);
        P2=0xff;

        P0=LED[10];             //秒的十位送数码管7位显示
        P2=0xbf;
        delay(1);
        P2=0xff;

        P0=LED[week];             //秒的个位送数码管8位显示
        P2=0x7f;
        delay(1);
        P2=0xff;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将定时50ms初值的高八位送TH0
        TL0=(65536-50000)%256;      //重新将定时50ms初值的低八位送TH0
        tcount++;                   //定时50ms时间到加1
        if(tcount==20)              //判断是否到1s
        {
        tcount=0;                   //到1s,变量清0
        sec++;                      //秒计数变量加1
        if(sec==60)                 //判断秒是否到60
        {
        sec=0;                      //到60,秒变量清0
……………………

网友A(2020-10-18):
你好为什么仿真器可以,做PcB不能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能给个原理图吗?谢谢

网友B(2020-12-14):
请问一下,去掉一个星期的数码管的是怎么做的呀

网友C:
#include"delay.h" #include"intrins.h"这俩头文件那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delay.h" #include"intrins.h"这俩头文件那去了

delay.h延时程序楼主已经提供了,intrins.h是Keil自带的

网友E:
会吃不饱手机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