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延迟电路 目的让开关关闭后直流电机工作继续工作1-3秒

楼主(2020-05-22):
应用场景:2节5号干电池串联1个开关和3V直流小电机延时电路功能:当开关断开后,延时电路能起到延时关闭的效果,能继续给电机供电,使电机继续工作几秒时间

有没有低成本的方案,帮忙提供下原理图,三极管和电容、RC延迟能否实现?
NE555延时电路的话5号电池能驱动嘛?

网友A:
用两个三极管加电容就可以。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两个三极管,然后加上电容,就能实现你说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三极管加电容就可以。

请问下1个三极管加电容不可以实现嘛 为何需要2个三极管 ?另外用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常规不是用大功率的MOS管来驱动电机 另外比如说电池没电的情况三极管进入放大区

网友C:
直流电机的话,感觉有两种实现方式,1.软件实现方式(开关不直接连接电机,而是连接另一个端口,开关另一端接地,采用输入捕捉方式):if(开关关闭){delay(2s);关闭电机驱动口};2.硬件实现方式,就是加电容延时,电容数值要根据公式计算一下才能确保时间准确。个人感觉软件实现方式可能更容易点

网友D:
给你一个基本电路参考

网友E:
三极管加电容就可以啦

网友F:
用成品延时继电器即可。

网友G(2020-11-02):
引用 楼主:
请问下1个三极管加电容不可以实现嘛 为何需要2个三极管 ?另外用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常规 ...

尊敬的同盟兄弟,,您的设想是否实了,但愿你能实现,请帮忙,我也在想这个,我会给你打点的,我是河南林州的,请你来看红旗渠。

网友H:
两个三极管的要比一个的可靠

网友I:
两个三级管是不是形成推挽式的结构

网友J:
我看可以,基极接电容,等断电的时候,电容还能放电维持开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基本电路参考

电机开启瞬间的启动电流没让你的电池进入过流保护?

楼主(2021-06-30):
可以使用1个三极管和电容的设计

楼主:
使用1个三极管和电容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