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脂秤为什么需要交流阻抗测试而不是测试人体的直流阻抗?

楼主(2020-05-22):
体脂秤为什么需要交流阻抗测试而不是测试人体的直流阻抗?实际上很多的生物或者体液阻抗是测试AC交流阻抗而不是直流DC阻抗,这是什么原因?那意味着激励信号是类似正弦波信号,频率和方向都存在变化。

网友A:
不怎么靠谱的东东估计是前者更易测得变化

网友B:
直流电会导致极化,表现像给电容充电一样,时间越长电流越小。所有测量电解质的都要用交流测

网友C:
人体等效电阻模型包括电阻分量和电容分量,因此激励信号不能仅使用直流电流,最好是使用可产生直流输出和相移的正弦波来确定交流阻抗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靠谱的东东估计是前者更易测得变化

我也好奇这东西是怎么校准的  更高一级的源或者仪器是什么?然后这个的体脂率和阻抗怎么扯上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体等效电阻模型包括电阻分量和电容分量,因此激励信号不能仅使用直流电流,最好是使用可产生直流输出和相 ...

交流=正弦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会导致极化,表现像给电容充电一样,时间越长电流越小。所有测量电解质的都要用交流测

瞬间变化的直流算不算交流?还是说一定是正弦波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