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单片机原理图的引脚选择问题

楼主(2020-05-22):
在设计原理图时,应该怎么选择左边连接的引脚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除需要使用特殊功能的引脚外,剩余的IO口随便连就好。

网友B:
STM32单片机的引脚一般有多种功能,如IIC UART ADC等,在系统需要某些特定引脚完成相应功能分别引脚后,那些只是作为IO口使用的引脚就选未分配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