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8两路输入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见附件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b[4],c=0x01;

sbit  START=P2^4;
sbit  OE=P2^6;
sbit  EOC=P2^5;
sbit  add_a=P2^2;
sbit  add_b=P2^1;
sbit  add_c=P2^0;
sbit  led=P2^7;
sbit  buzzer=P2^3;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void show()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r;
        for(r=0;r<4;r++)
        {
                P1=(c<<r);
                P3=b[r];
                if(r==2)    //显示小数点
                P3=P3|0x80;
                Delay1ms(1);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data=0,i;
        while(1)
  {              //采集第一路信号
    add_a=0;
    add_b=0;
    add_c=0;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
                        OE=1;
                }
        addata=P0;
        if(addata>=0x40)    //当大于1.25v时,则使用LED和蜂鸣器报警
        {
                for(i=0;i<100;i++)
                {
                        led=~led;
                        buzzer=~buzzer;
                }
                led=1;   //控制发光二极管D2闪烁,发出光报警信号
                buzzer=1;     //控制蜂鸣器发声,发出声音报警信号
        }
        else     //否则取消报警
        {
                led=0;     //控制发光二极管D2灭
                buzzer=0;  //控制蜂鸣器不发声
        }
        addata=addata*1.96;  //将采集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可读的电压值
        OE=0;
        b[0]=a[addata%10];
        b[1]=a[addata/10%10];
        b[2]=a[addata/100%10];
        b[3]=a[addata/1000];
        for(i=0;i<=200;i++)
        {
                show();
        }

          add_a=1;     //采集第二路信号
    add_b=0;
    add_c=0;
                START=1;     //启动ADC0808开始转换
                START=0;
                while(EOC==0)
                {
                        OE=1;
                }
        addata=P0;
        if(addata>=0x80)    //当大于2.5v时,则使用LED和蜂鸣器报警
        {
                for(i=0;i<100;i++)
                {
                        led=~led;
                        buzzer=~buzzer;
                }
                led=1;   //控制发光二极管D2闪烁,发出光报警信号
                buzzer=1;     //控制蜂鸣器发声,发出声音报警信号
        }
        else     //否则取消报警
        {
                led=0;     //控制发光二极管D2灭
                buzzer=0;  //控制蜂鸣器不发声
        }
        addata=addata*1.96;  //将采集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可读的电压值
        OE=0;
        b[0]=a[addata%10];
        b[1]=a[addata/10%10];
        b[2]=a[addata/100%10];
        b[3]=a[addata/1000];
        for(i=0;i<=200;i++)
        {
                show();
        }
}
}

源程序

网友A(2020-05-25):
protues仿真图的左边是什么图画呀,看不完整

网友B:
实在是太棒了

网友C:
仿真用不了

网友D:
你是自己画的图还是下载作者的安装包啊?我自己画的没毛病啊,就是仿真不对

网友E(2020-11-08):
转换以下格式

网友F(2020-12-16):
实际应用中,基准电压怎么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