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看看我这个单片机红外遥控8*8点阵屏的程序显示部分哪出问题了吗?求帮助

楼主(2020-05-22):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RIN=P3^2;

u8 IrValue[4];
u8 Time;
u8 x;
u8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ff,0xff,0xc1,0xbe,0xbe,0xbe,0xc1,0xff,       //显示0
                                                        0xff,0xfe,0x80,0xde,0xff,0xff,0xff,0xff,       //显示1
                                                        0xff,0xc6,0xba,0xba,0xba,0xd8,0xff,0xff,   //显示2
                                                        0xff,0xc9,0xb6,0xb6,0xb6,0xdd,0xff,0xff,  //显示3
                                                        0xff,0xfb,0x80,0xdb,0xeb,0xf3,0xff,0xff,   //显示4
                                                        0xff,0xb1,0xae,0xae,0xae,0x8d,0xff,0xff,  //显示5
                                                        0xff,0xd9,0xb6,0xb6,0xb6,0xc1,0xff,0xff,  //显示6
                                                        0xff,0x8f,0xb0,0xbf,0xbf,0xbf,0xff,0xff,    //显示7
                                                        0xff,0xc9,0xb6,0xb6,0xb6,0xc9,0xff,0xff,   //显示8
                                                        0xff,0xc1,0xb6,0xb6,0xb6,0xcd,0xff,0xff, };  //显示9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w,i,j;
        IrInit();
        while(1)
{ switch(IrValue[2])
{case 0x00:{w=0x01;
         j=0;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600);
        w<<=1;
        }}break;
case 0x01: {w=0x01;
         j=8;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600);
        w<<=1;
        }}break;
break;
case 0x02:{w=0x01;
         j=16;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600);
        w<<=1;
        }}break;
break;
case 0x03:{w=0x01;
         j=24;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600);
        w<<=1;
        }}break;
break;
case 0x04:{w=0x01;
         j=32;
        for(i=0;i<8;i++)
        {P1=w;
        P0=led[j++];
        delay(600);
        w<<=1;
        }}
break;

}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q=0;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啊 会不会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问题啊 会不会是电路有问题?

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点阵屏可以显示,但显示的是出现零的一个过程,就是先出现零的右边,后出现中间,再出现左边,不断循环,不知道是编码还是解码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