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4X4键盘矩阵按键程序

楼主(2020-05-22):
不是很理解这一段,
求解疑:P1=0x0f ,而Tmp=P1^0x0f, 那这个程序岂不是一直都是0了,那 case 1,case 2 ,case 4,还有什么用.

刚学51单片机不久,有点C基础但不是很深入, 求大佬解疑。上面是我的看法,求大佬指出错误。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BUZZER() P3 ^= 0x01

code uint8 LED_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16 i,j;
        for(i = x; i > 0; i --)
                for(j = 114; j > 0; j --);
}

uint8 Pre_KeyNO = 16,KeyNO = 16;

void Keys_Scan()
{
         uint8 Tmp;
        P1 = 0x0f;
        delay(1);

        Tmp = P1 ^ 0x0f;//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P1 = 0xf0;
        delay(1);
        Tmp = P1 >> 4 ^ 0x0f;//高4位输入,低4位输出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

void Beep()
{
         uint8 i;
        for(i=0;i<100;i++)
        {
                 delay(1);BUZZER();
        }
}

void main()
{
        P0 = 0x00;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Keys_Scan();
                if(Pre_KeyNO != KeyNO)
                {
                         P0 = LED_CODE[KeyNO];
                        Beep();
                        Pre_KeyNO = KeyNO;
                }
                delay(10);
        }
}
这个是网上找的程序,其中下面

void Keys_Scan()
{
         uint8 Tmp;
        P1 = 0x0f;
        delay(1);

        Tmp = P1 ^ 0x0f;//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P1 = 0xf0;
        delay(1);
        Tmp = P1 >> 4 ^ 0x0f;//高4位输入,低4位输出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

楼主:
刚刚搜索了一下网上的资料,Tmp=P1^0x0f;这个P1是按键之后的值,所以能定位所在的行或列, 那为什么不按的时候,程序不会一直运行吗? void Keys_Scan()这个程序里面也没有能停止的条件。 我随便按一下值,符合进入void Keys_Scan()这个运行程序中,那P1 = 0x0f;不是已经赋值了吗,为什么Tmp=P1^0x0f;这个P1是按键之后的值,而不是上面的0x0f。求大佬们给萌新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搜索了一下网上的资料,Tmp=P1^0x0f;这个P1是按键之后的值,所以能定位所在的行或列, 那为什么不按的 ...

void Keys_Scan()
{
        uint8 Tmp;
        P1=0x0f;    //0000 1111
        delay(1);
        Tmp=P1^0x0f;//假设此时4键按下P1实际值0000 0111,运算后Tmp=0000 1000。
        switch(Tm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s_Scan()
{
        uint8 Tmp;

谢谢大佬解答,我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void main()
{
        P0 = 0x00;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Keys_Scan();
                if(Pre_KeyNO != KeyNO)
                {
                         P0 = LED_CODE[KeyNO];
                        Beep();
                        Pre_KeyNO = KeyNO;
                }
                delay(10);
        }
}
这里是if(P1 != 0xf0)
                        Keys_Scan();
我任意按一个按钮才会进入 Keys_Scan();里面去,当我按下按钮的时候P1会接受一个新的赋值,假如是0000 0111,那我进入Keys_Scan();这个程序的时候,那他下面执行的P1=0x0f;不是把我原来按钮赋予的值给覆盖了吗。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我的大概意思是,我按下按钮的时候, P1已经被我赋予了一个值,当它执行下面程序的时候, 这个值不会被P1=0x0f;给覆盖吗,那我按任意按钮,他一直都是0x0f; 我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我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
{

对P1赋值,是对P1的8个端口寄存器赋值,有按键按下只改变某端口电平状态,不会改变端口寄存器状态。外部因素导致端口电平改变并不是对寄存器赋值,一旦外部因素撤销,端口即恢复原来状态。这就是I/O口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P1赋值,是对P1的8个端口寄存器赋值,有按键按下只改变某端口电平状态,不会改变端口寄存器状态。外部 ...

好的,谢谢大佬详细的讲解,已经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