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74ls112和74ls02接入单片机的作用?

楼主(2020-05-22):
老哥们我有一个问题是protel原理图的 我想问一下74ls112和74ls02接入单片机的作用

楼主:
为什么74ls02上面那个输出要与ale相连一起接到clk呢

网友A:
74LS112是JK触发器,74LS02是或非门,这两个器件的输入与输出都是直接连接MCU端口,说明与外电路无关。其逻辑功能完全可以在MOU内部用软件完成。有蛇足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S112是JK触发器,74LS02是或非门,这两个器件的输入与输出都是直接连接MCU端口,说明与外电路无关。其逻 ...

因为没要求写软件程序 估计提出来是为了体现某种功能吧。但是具体是体现什么功能我不是很明白。请老哥指点我一下。谢谢

楼主:
我只想知道这两块芯片这样接的目的啊 有没有大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