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旋转显示屏的程序,有些地方不理解 求解释

楼主(2020-05-22):
下面是LED旋转显示屏的程序,有些地方不理解。哪位能帮我解释一下,zhushi,不用全部,主要是从定时器0中断部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hongwa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xdata ShowDat[176];
uint ShowNum;
uchar nian,yue,ri,shi,fen,miao;
uchar ms,ziNum,NB;
uchar i;
bit QuanOK;  //bit一般作为程序判断的标志位
uchar flagset=0;
uchar Tim_red_tab[6]={0};        //记录年月日时分秒和系统状态信息
uchar send_ok=0;
uchar code Zimo[][16];
uchar code Zimo1[][16];
uchar code Zimo2[][16];
uchar code Zimo3[][16];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1ms
{
        uchar k;
        while(xms--)
        {for(k=0;k<125;k++);}
}

void InterConfig(void)
{
        TMOD|=0x01;        //TMOD|=0x01等价于TMOD=TMOD|0x01;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且保证其他位不变
        TH0=0xfe;
        TL0=0x0b;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定时器0工作
        EX0=1;   //允许外部中断
        IT0=1;    //外部中断的方式为 下降沿触发
        EA=1;    //中断总开关
}

void main()
{
        InterConfig();//中断、定时器设置
        for(i=0;i<176;i++) //显示数据缓存清空
        {
                ShowDat[i]=0xff;        //设为高电平
        }

  TIM1init();//定时器1 红外使用
  EX1init();// 外部中断1 红外使用
        delayms(1000);

        while(1)
        {

                  delayms(100);
                 if(irok==1) //红外接收完成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1) //红外解析完成
                 {
                         irpro_ok=0;

                     if(IRcord[2]==0x0c)//键1
                         {
                                IRcord[2]=0;
                                 for(i=0;i<176;i++)
                                                {
                                                        ShowDat[i]=0xff;
                                                }
                                         ShowNum=0; ms=0; QuanOK=0; ziNum=0;
                                         flagset=1;

                         }
                }

        }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ShowNum=0;
        ms++;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0 中断处理
{
        TH0=0xfe;  //0.37ms     11.0592M 晶振
        TL0=0xab;

if(flagset==1)
{                if(ShowNum<80)
        {
                P1=ShowDat[ShowNum*2];    //送数据低位显示
                P0=ShowDat[ShowNum*2+1];
                ShowDat[ShowNum*2]=ShowDat[ShowNum*2+2];
                ShowDat[ShowNum*2+1]=ShowDat[ShowNum*2+3];
                ShowNum++;
                QuanOK=1;
        }
        else
        {
                P1=P0=0xff;
                if(ms==8)
                {
                        ms=0;
                        QuanOK=0;

                        for(i=0;i<16;i++)
                        {
                                ShowDat[160+i]=Zimo1[ziNum][i];
                        }
                        ziNum=(ziNum+1)%61;         //重复
                }

                else
                {
                        if(QuanOK==1&&ms!=0) // 如果全部数据发送完毕   则更新160---176 数据
                        {
                                QuanOK=0;
                                for(i=0;i<7;i++)
                                {
                                        ShowDat[(80+i)*2]=ShowDat[(80+i)*2+2];
                                        ShowDat[(80+i)*2+1]=ShowDat[(80+i)*2+3];
                                }
                        }
                }
        }
}

uchar code Zimo1[][16]=
{

0xEF,0xFF,0xF3,0xFF,0xBB,0xC0,0xDB,0xFE,0xEB,0xFE,0xFB,0xFE,0xFA,0xFE,0x39,0x00,
0xFB,0xFE,0xFB,0xFE,0xEB,0xEE,0xDB,0xDE,0xBB,0xE0,0xEB,0xFF,0xF3,0xFF,0xFF,0xFF,/*"帘",0*/

0xFF,0x7E,0x3F,0xBF,0xCF,0xDE,0xE0,0xED,0xEF,0xF3,0xEF,0xFC,0x0F,0xFF,0xFF,0xFF,
0xFF,0xFF,0x00,0x00,0xDF,0xFF,0xBF,0xFF,0x7F,0xFF,0xFF,0xFC,0xFF,0xFF,0xFF,0xFF,/*"外",1*/

0xBF,0xFF,0xBD,0xFF,0x33,0x80,0xFF,0xDF,0xBF,0xEF,0xDF,0xFF,0x07,0x00,0xB0,0xDD,
0xB7,0xDD,0xB6,0xDD,0x01,0xC0,0xB7,0xDD,0xB7,0xDD,0xB7,0xDD,0xF7,0xDF,0xFF,0xFF,/*"谁",2*/

0xFF,0xDE,0xF7,0xDE,0xF7,0xEE,0xD7,0xEE,0x37,0xF6,0xF7,0xFA,0xF7,0xFC,0x00,0x00,
0xF7,0xFC,0xF7,0xFA,0x77,0xF6,0x97,0xEE,0xF7,0xEE,0xF7,0xDE,0xFF,0xDE,0xFF,0xFF,/*"来",3*/

0xEF,0xFB,0xEF,0xBB,0xEF,0x7D,0x00,0x80,0xEF,0xFE,0xAF,0xFF,0xDF,0xFF,0x07,0x00,
0xB0,0xDD,0xB7,0xDD,0xB6,0xDD,0x05,0xC0,0xB7,0xDD,0xB7,0xDD,0xF7,0xDF,0xFF,0xFF,/*"推",4*/

0xDF,0xDD,0xCF,0x98,0x53,0xDD,0x9C,0xED,0xCF,0x6D,0x6F,0xBF,0xAD,0xCE,0xCD,0xF0,
0xED,0xFE,0x01,0xF6,0xEE,0xB2,0xCE,0x74,0xAE,0xB7,0x6F,0xC7,0x7F,0xFF,0xFF,0xFF,/*"绣",5*/

0xFF,0xFF,0xFF,0x7F,0xFF,0x9F,0x07,0xE0,0xF7,0xFE,0xF7,0xFE,0xF6,0xFE,0xF1,0xFE,
0xF7,0xFE,0xF7,0xFE,0xF7,0xFE,0xF7,0xFE,0x07,0xFC,0xFF,0xFF,0xFF,0xFF,0xFF,0xFF,/*"户",6*/

0xFF,0xFF,0xFF,0xFF,0xFF,0xA7,0xFF,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7*/

0xEF,0xFB,0xEF,0xFC,0x2F,0xFF,0x00,0x00,0x6F,0xFF,0xEF,0xBE,0xFB,0xBF,0xFB,0xBE,
0xFB,0xBE,0xFB,0xBE,0x03,0x80,0xFB,0xBE,0xFB,0xBE,0xFB,0xBE,0xFB,0xBF,0xFF,0xFF,/*"枉",8*/

0xDF,0xFB,0x5B,0xF5,0x5B,0xB6,0x5B,0x77,0x00,0x81,0x5B,0xFA,0x4B,0xFB,0xD7,0x7B,
0x7B,0xBF,0x8F,0xDF,0x70,0xEC,0xF7,0xF3,0xF7,0xCC,0x07,0xBF,0xF7,0x7F,0xFF,0xFF,/*"教",9*/

0xFF,0x7F,0xFF,0xBF,0xFF,0xDF,0xFF,0xEF,0xFF,0xF3,0xFF,0xFC,0x3F,0xFF,0xC0,0xFF,
0x3F,0xFF,0xFF,0xFC,0xFF,0xF3,0xFF,0xEF,0xFF,0xDF,0xFF,0xBF,0xFF,0x7F,0xFF,0xFF,/*"人",1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B,0xFF,0xF7,0xFF,0xE7,0xFF,0xC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11*/

0xBF,0xFF,0xBB,0x7F,0xDB,0x77,0xEB,0x7B,0x80,0xBD,0x6B,0xBA,0xDB,0xD6,0xFF,0xEE,
0xDB,0xEE,0xEB,0xF6,0x80,0xFA,0xEB,0xFC,0xDB,0xFF,0xBB,0xFF,0xBF,0xFF,0xFF,0xFF,/*"梦",12*/

0xFF,0xFF,0x03,0xC0,0xDF,0xDD,0xDB,0xDE,0x57,0xDF,0x00,0xD0,0x57,0xDF,0xDB,0x5C,
0xFF,0x9F,0x03,0xE0,0xBB,0xFF,0xBB,0xFF,0x3B,0x00,0xBD,0xFF,0xBF,0xFF,0xFF,0xFF,/*"断",13*/

0xBB,0xEF,0xBB,0xCF,0x03,0xE0,0xBB,0xF7,0xBB,0xF7,0xFF,0xFF,0x6B,0xFD,0x9B,0x85,
0xBB,0xBD,0xAB,0xBD,0x1D,0x80,0xBD,0xBD,0x9C,0xBD,0xA5,0x05,0xFF,0xFD,0xFF,0xFF,/*"瑶",14*/

0xFF,0xFF,0xBF,0xFF,0x1F,0xFF,0xAF,0x01,0xB7,0xBD,0xBB,0xBD,0xBC,0xBD,0xBF,0xBD,
0xBF,0xBD,0xBF,0xBD,0xB7,0xBD,0xAF,0x01,0x9F,0xFF,0x3F,0xFF,0xFF,0xFF,0xFF,0xFF,/*"台",15*/

0xFF,0xFF,0x0F,0x00,0xEF,0xBD,0xEF,0xBD,0xEF,0xBD,0x00,0x80,0xEF,0xBD,0xEF,0xBD,
0xEF,0xBD,0x00,0x80,0xEF,0xBD,0xEF,0xBD,0xEF,0xBD,0x0F,0x00,0xFF,0xFF,0xFF,0xFF,/*"曲",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E7,0xFF,0xDB,0xFF,0xDB,0xFF,0xE7,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17*/

0x7F,0xEF,0x77,0xC7,0x77,0xEB,0x77,0xEC,0x00,0xEF,0x77,0xEB,0x77,0xE7,0x77,0xCF,
0x7F,0xFF,0x03,0x00,0xFB,0xFF,0xFB,0xF7,0xFB,0xEF,0x03,0xF0,0xFF,0xFF,0xFF,0xFF,/*"却",18*/

0xFF,0x7F,0xFF,0x7F,0xFD,0xBF,0xE1,0xBF,0x9D,0xDF,0x7D,0xEE,0xFD,0xF5,0xFD,0xFB,
0xFD,0xF5,0x7D,0xEE,0x8D,0xDF,0xF1,0xBF,0xFF,0xB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又",19*/

0xFF,0x7E,0xFF,0xBE,0xFF,0xDE,0x80,0xE2,0xB6,0xDE,0xB6,0xBE,0xB6,0x7E,0xB6,0x00,
0xB6,0x76,0xB6,0x76,0xB6,0x76,0x80,0x76,0xFF,0x76,0xFF,0x7E,0xFF,0x7E,0xFF,0xFF,/*"是",20*/

0xFF,0xFF,0xFF,0xFF,0xFF,0xA7,0xFF,0xC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21*/
0xFF,0x7F,0xFF,0x9F,0x01,0xE0,0xFD,0xFF,0xED,0xDF,0xDD,0xEF,0x3D,0xF3,0xFD,0xFC,
0x3D,0xF3,0xCD,0xCF,0xFD,0xFF,0x01,0xF0,0xFF,0xCF,0xFF,0xBF,0xFF,0x07,0xFF,0xFF,/*"风",22*/
...

0x7F,0xFF,0xBF,0xFF,0xCF,0xFF,0xE0,0xFF,0x0F,0x00,0xEF,0xFF,0x6F,0xFF,0xBF,0xFF,
0xCF,0xFF,0xE0,0xBF,0xEF,0x7F,0x0F,0x80,0xEF,0xFF,0xEF,0xFF,0xEF,0xFF,0xFF,0xFF,/*"竹",24*/

0xFF,0xFF,0xFF,0xFF,0xFF,0xE7,0xFF,0xDB,0xFF,0xDB,0xFF,0xE7,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25*/

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26*/

0xF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FF,0xFF,0xFF,0xFF,/*"—",27*/

0xFB,0xFF,0xBB,0xEF,0xBB,0x71,0xBB,0xBF,0xA0,0xDF,0xBB,0xE7,0x0B,0xF8,0xBB,0xFF,
0xBB,0xBF,0xBB,0x7F,0xA0,0xBF,0x3B,0xC0,0xFB,0xFF,0xFB,0xFE,0xFB,0xF1,0xFF,0xFF,/*"苏",28*/

0x37,0xF7,0x47,0xE7,0x70,0xF7,0x17,0x00,0x77,0xFB,0x77,0xFB,0xFF,0xDF,0x6F,0xDF,
0x6F,0xC0,0x6F,0xEF,0xEF,0xEF,0x00,0xF8,0xEF,0xC7,0xED,0xBF,0xEB,0x0F,0xFF,0xFF,/*"轼",29*/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2*/         //61行

};

网友A:
定时器0中断部分已包含注释看不清可以靠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中断部分已包含注释看不清可以靠近点

我是不理解那部分的工作流程,也就是从if(shownum<80)这里开
ShowDat[ShowNum*2]=ShowDat[ShowNum*2+2];
ShowDat[ShowNum*2+1]=ShowDat[ShowNum*2+3];  这两句是让文字滚动起来的意思吗?也就是往前一列?,还还有后面的呢,是什么?更新数据?啥意思呀。
ShowDat[(80+i)*2]=ShowDat[(80+i)*2+2];
ShowDat[(80+i)*2+1]=ShowDat[(80+i)*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