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MOS前的驱动三极管为什么要接?

楼主(2020-05-22):
如图,这个我找的一个电调一部分,我想问下为什么PMOS管前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而下面的NMOS却不需要呢?

网友A:
PMOS管的栅极必须拉低才能导通。 对于NMOS晶体管,驱动信号上拉至高电平以导通。 三极管T1用于将信号A +反相。 当A +为高电平时,PMOS导通,因此互补信号A-为低电平,NMOS管关闭。 NMOS和PMOS不能同时导通。

网友B:
没三极管的话,担心stever_A+置高电平的时候,PMOS还是导通。
即stever_A+的高电平电压还是比VCC低不少。
而stever_A-这边,只要stever_A-的高电平能让NMOS导通就可以不用三极管,要不然也是得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管的栅极必须拉低才能导通。 对于NMOS晶体管,驱动信号上拉至高电平以导通。 三极管T1用于将信号A +反 ...

总之就是不能让两个MOS管同时导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三极管的话,担心stever_A+置高电平的时候,PMOS还是导通。
即stever_A+的高电平电压还是比VCC低不少。
...

谢谢,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MOS管的栅极必须拉低才能导通。 对于NMOS晶体管,驱动信号上拉至高电平以导通。 三极管T1用于将信号A +反 ...

请教一下,一般A+(名称+) 和A-(名称-)的线标有什么联系呢?一般是用来表示这两个信号是相同的,互补的,还是一组信号,或者说是同一类型的信号啦,    我个人一般是用来描述同一组信号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网友D:
这个问题问的好,3楼的回答较优。
按2楼,如果NPN是为了反相,不要它更好,PMOS、NMOS的G接一块,A为1时NMOS开,PMOS关,A为0时NMOS关、PMOS开。非也。
NPN三极管的作用除3楼板凳说明的有道理,如果A+为3.3V,加在PMOS上不一定能关断PMOS,反而对PMOS的8V、12V、48V来说是拉低导通了。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作用“隔离高压”,不让MOS端的高压加到控制IO口上。特别看R2,对3.3V的MCU,4、5V加IO就坏,更不用说8、12V。
NMOS的导通电压一般2V,关断0V,所以不用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PMOS前的驱动三极管为什么要接?
这个问题问的好,3楼的回答较优。
按2楼,如果NPN是为了反相,不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有人问我原图,我在这里发下,这是放在一片电调设计教程里面的开源电调的原理图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全攻略(共97页PDF)_93.p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有人问我原图,我在这里发下,这是放在一片电调设计教程里面的开源电调的原理图

谢谢,果然是三相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一般A+(名称+) 和A-(名称-)的线标有什么联系呢?一般是用来表示这两个信号是相同的,互补的 ...

完整图片见9L,因为有3组这样的结构,每组有2根线,这里就是用来表示控制单组MOS管的两根控制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