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96寸和0.91寸OLED设置区别

楼主(2020-05-22):
0.96寸OLED显示程序在0.91寸OLED 屏上显示是不正常的,
初始化程序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改一下硬件配置项目就行
下面红色的就是关键。
0.96寸分辨率是128*64    ;设置12h
0.91寸分辨率是128*32    ;设置02h

;============================OLED屏初始化 1306==============================================
RESET:
        MOV R7,#0AEH        ;关闭显示
        LCALL COMMAND
        MOV R7,#20H                ;设置模式命令
        LCALL COMMAND
        MOV R7,#10H                ;00水平地址,01垂直地址,10页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0B0H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
        LCALL COMMAND
        MOV R7,#0C8H        ;设置COM输出扫描方向(C8从上到下,C0反向)
        LCALL COMMAND
        MOV R7,#00H                ;设置低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10H                ;设置高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40H                ;设置起始行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81H                ;设置对比度
        LCALL COMMAND
        MOV R7,#100                ;对比度值(00-255)
        LCALL COMMAND
        MOV R7,#0A1H        ;设置egment re-map 0 to 127
        LCALL COMMAND
        MOV R7,#0A6H        ;正常显示(A6正常,A7反相显示)
        LCALL COMMAND
MOV R7,#0A8H        ;设置驱动路数
        LCALL COMMAND
        MOV R7,#31                ;路数(0-63)
        LCALL COMMAND
         MOV R7,#0A5H        ;
        LCALL COMMAND
        MOV R7,#0A4H        ;全部显示开启
        LCALL COMMAND
        MOV R7,#0D3H        ;设置显示偏移
        LCALL COMMAND
        MOV R7,#0                ;偏移量
        LCALL COMMAND
        MOV R7,#0D5H        ;设置震荡频率
        LCALL COMMAND
        MOV R7,#0F0H        ;
        LCALL COMMAND
        MOV R7,#0D9H        ;设置充电周期
        LCALL COMMAND
        MOV R7,#22H                ;
        LCALL COMMAND
        MOV R7,#0DAH        ;引脚硬件配置
        LCALL COMMAND
        MOV R7,#12H                ;128*64
        LCALL COMMAND
        MOV R7,#0DBH        ;设置电压倍率
        LCALL COMMAND
         MOV R7,#20H                ;
        LCALL COMMAND
        MOV R7,#8DH                ;设置
        LCALL COMMAND
        MOV R7,#14H
        LCALL COMMAND
        MOV R7,#0AFH        ;打开显示
        LCALL COMMAND
        RET

网友A(2020-06-30):
真难得,居然是汇编的,谢谢!

网友B(2022-03-15):
哈哈 终于找到汇编的高手了 学习一下

网友C:
牛的不行啊!汇编!

网友D(2025-09-28):
        MOV A,#0DAH;           com引脚硬件配置(匹配显示面积)
        LCALL oledCMD;

        MOV A,#12H;            12864是12H  12832是02H长条小屏
        LCALL oledCMD;

我补充一下, 0.91寸就是12832的分辨率 换成写入02H数据就行 ,

网友E:
简单实用,正好两种都有,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