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while循环为假,为什么一直跳不出去(就是松手确定那里)

楼主: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num;
  char  temp;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num=0;          P2=0;
        while(1)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00);
                temp=P1; //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e : num=1;
                    break;
                   case 0xde : num=2;
                    break;
                case 0xbe : num=3;
                    break;
                case 0x7e : num=4;
                    break;
            }
                while( temp!=0xf0) //松手确定
                {
                   temp=P1;
                   temp=temp&0xf0;
                }

                 P0=0;
           P2=smgduan[num];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00);
                temp=P1; //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d : num=5;
                    break;
                   case 0xdd : num=6;
                    break;
                case 0xbd : num=7;
                    break;
                case 0x7d : num=8;
                    break;
            }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P0=0;
           P2=smgduan[num];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00);
                temp=P1; //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b : num=1;
                    break;
                   case 0xdb : num=2;
                    break;
                case 0xbb : num=3;
                    break;
                case 0x7b : 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0=0;
           P2=smgduan[num];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00);
                temp=P1; //
                temp= 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7 : num=1;
                    break;
                   case 0xd7 : num=2;
                    break;
                case 0xb7 : num=3;
                    break;
                case 0x77 : 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P0=0;
           P2=smgduan[num];
   }
          }
        }
}

网友A(2020-05-23):
while(temp!=0xf0)不应该嵌套使用

网友B:
嵌入了许多WHILE条件循环,如果使用IF条件进行替换应加以改进。

网友C:
按键处理不是这样写的,正常来说应该根据IO状态的变化做debounce,不要死等。while(temp!=0xf0)你这个嵌套太多,可以 temp=(P0&0xF0),根据IO前后两次的状态不同来检测

网友D:
多余语句全部注释掉,只做少量修改,楼主只要逐条语句对比就能明白错在哪里。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num;
char  temp;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显示0~F的值
u8 keyvalue;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num=17;
//        P2=0;
        while(1)
        {
                P1=0xfe;
                temp=P1;
//                temp=temp&0xf0;
                if(temp!=0xfe)
                {
                        delay(500);
                        temp=P1; //
//                        temp= temp&0xf0;
//                        while(temp!=0xf0)
//                        {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e : num=1;break;
                                case 0xde : num=2;break;
                                case 0xbe : num=3;break;
                                case 0x7e : num=4;break;
                        }
                        while(P1!=0xfe); //松手确定
//                        {
//                                temp=P1;
//                                temp=temp&0xf0;
//                        }
//                        P0=0;
//                        P2=smgduan[num];
//                        }
                }
                P1=0xfd;
                temp=P1;
//                temp=temp&0xf0;
                if(temp!=0xfd)
                {
                        delay(500);
                        temp=P1; //
//                        temp= temp&0xf0;
//                        while(temp!=0xf0)
//                        {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d : num=5;break;
                                case 0xdd : num=6;break;
                                case 0xbd : num=7;break;
                                case 0x7d : num=8;break;
                        }
                        while(P1!=0xfd);
//                        {
//                                temp=P1;
//                                temp=temp&0xf0;
//                        }
//                        P0=0;
//                        P2=smgduan[num];
//                        }
                }
                P1=0xfb;
                temp=P1;
//                temp=temp&0xf0;
                if(temp!=0xfb)
                {
                        delay(500);
                        temp=P1; //
//                        temp= temp&0xf0;
//                        while(temp!=0xf0)
//                        {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b : num=9;break;
                                case 0xdb : num=10;break;
                                case 0xbb : num=11;break;
                                case 0x7b : num=12;break;
                        }
                        while(P1!=0xfb);
//                        {
//                                temp=P1;
//                                temp=temp&0xf0;
//                        }
//                        P0=0;
//                        P2=smgduan[num];
//                        }
                }
                P1=0xf7;
                temp=P1;
//                temp=temp&0xf0;
                if(temp!=0xf7)
                {
                        delay(500);
                        temp=P1; //
//                        temp=temp&0xf0;
//                        while(temp!=0xf0)
//                        {
//                                temp=P1;         //此句非常重要
                        switch(temp)
                        {
                                case 0xe7 : num=13;break;
                                case 0xd7 : num=14;break;
                                case 0xb7 : num=15;break;
                                case 0x77 : num=16;break;
                        }
                        while(P1!=0xf7);
//                        {
//                                temp=P1;
//                                temp=temp&0xf0;
//                        }
//                        P0=0;
//                        P2=smgduan[num];
//                        }
                }
                P0=0;
                P2=smgduan[num-1];
        }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hile(temp!=0xf0)不应该嵌套使用

谢谢呀,其实我的问题,循环是没有问题的,调试执行循环一次,temp变为0xf0了,就应该出循环呀,为什么它没有出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嵌入了许多WHILE条件循环,如果使用IF条件进行替换应加以改进。

谢谢呀,其实我的问题,循环是没有问题的,调试执行循环一次,temp变为0xf0了,就应该出循环呀,为什么它没有出去?选择if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看郭天祥师傅也是这么用的,只是端口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