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单片机问题涉及到ADC0832

楼主(2020-05-22):
我设计的是通过检测光强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的项目,然后现在光强检测模块用的是光敏电阻传感器和ADC0832,师傅的问题是在不知道光敏范围的情况下,光敏范围的百分之20的值是多少,这个值是怎么通过AD模块显示出来的,请论坛里的大佬们帮帮我,求思路

网友A:
请问你是有几个光敏电阻,两个还是四个?

网友A:
你做的是太阳追光吧

网友B:
感觉你的问题是有关物理量回归的问题,光敏传感器有自身的特性曲线,简单的说就是,光强强度与输出量的函数关系式,通过传感器输出值,带入对应函数式求对应的光照强度。传感器的特性曲线根据选型可以查到,光敏范围的20%就相当于传感器特性曲线函数的定义域,传感器说明书上应该有

网友C:
光敏电阻有很多种规格,亮/暗阻值范围不同,通常在<1KΩ~>1MΩ。这需要把所选用的光敏电阻放在设计最强和最弱环境下测得的电阻值用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