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C51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程序 24C02C

楼主(2020-05-22):
分享电子密码锁项目

第一次发帖,分享电子密码锁项目。关键代码段注释详尽。
仿真视频如下连接:

Proteus仿真电路图

Proteus仿真电路图

工程结构

工程结构

源码文件

源码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xl_24C02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pad44.h>

sbit greenled=P2^3;                                                //Enter the right passwords,green led will lighting.
sbit lock=P2^4;                                                                //Enter the right passwords,electronic lock will unlock.
sbit redled=P2^5;                                                        //Enter the wrong passwords,red led will lighting.
void show_base_infromation()        //show someth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screen of LCD1206.just delay for a moment than cleanning all screen.
{
        uchar i;
        LCMDisplayString(0,0,"Design:LiXinLong");
        LCMDisplayString(1,0,"My ID:208171421");
        for(i=0;i<4;i++)keypad_delay(65535);                //delay for a moment
        LCMClear();                                                                                                    //clean all screen.
}

void set_init_password()                        //set users' initialize passwords.
{
        Master_writeByte(1,1);                        //The user 1 ,password:0001,password saved in register 1 of 24C02C.
        Master_writeByte(2,2);                        //The user 2 ,password:0002,password saved in register 2 of 24C02C.
        Master_writeByte(3,3);                        //The user 3 ,password:0003,password saved in register 3 of 24C02C.
}
int get_user_password(uchar i)//Get users' password ,i is the register number of the specific user.
{
        int read=Master_readByte(i);//read the appointed register.
        return _cror_(read,8);                        //translated the value to int,and return the value.
}
void main()
{

        uchar presstimes=0;                                        //the register keep user's press times,maximum are 4,because the munber of password bits are defined as 4.
        uchar enter_times=0;                                //if user enter wrong password ,the register keep user's press times of "Enter",maximum are 3,beyond 3 account will locked(forbid to enter any number.).
        bit changepswd_state=0;                        //flage bit of user pressed "Reset password" key,1:pressed,0:not pressed.
        bit change_use1=0;                                        //flage bit of user1 entered the old password correctly,and input the new passwords done.
        bit change_use2=0;                                        //*****************************similar to change_use1***********************************
        bit change_use3=0;                                        //*****************************similar to change_use1***********************************
        bit beyond3times=1;                                        //flage bit of users' entered the wrong password beyond 3 times.1: not beyond,0:beyond.

        int readkeypad;                                                                                                    //the register keep the keypad return value.
        int keypadvalue=0;                                                                                                //the register keep the value when 4 times pressed.
        int press1,press2,press3,press4;                                        //press1:the value of 1st keypad return value multiple oppointed scale.press2-3 are similar to this.
        UartInit();                                                                                                    //initialize the USART for printf() to debug.
        LCMInit();                                                                                                    //initialize the LCD1206.
        printf("\nshow some \npersonal \ninfromation!\n");
        show_base_infromation();
        printf("\nplease enter your\npassword\n");
        keypad_delay(65535);
        set_init_password();
        LCMDisplayString(0,0,"Input pswd:");
        LCMDisplayString(1,0,"You error 0 Time");

        while(1)
        {
                readkeypad=key_scan();
                if(((readkeypad<10)||(readkeypad==14)||(readkeypad==13))&&beyond3times)//allowed press 0-9,"clean" or "enter" when account not lock(wrong password not beyond 3 times).
                {
                        presstimes=presstimes+1;
                        switch(presstimes)
                        {
                                case 1:                                                                                                    //the 1st bit of 4bits password.
                                        {
                                                press1=readkeypad*1000;
                                                LCMDisplayString(0,11,"*");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2:                                                                                                    //the 2nd bit of 4bits password.
                                        {
                                                press2=readkeypad*100;
                                                LCMDisplayString(0,11,"**");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3:                                                                                                    //the 3rd bit of 4bits password.
                                        {
                                                press3=readkeypad*10;
                                                LCMDisplayString(0,11,"***");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4:                                                                                                    //the 4th bit of 4bits password.
                                        {
                                                press4=readkeypad;
                                                LCMDisplayString(0,11,"****");
                                                printf("pressed %d\n\n",readkeypad);
                                        }break;
                                default:break;
                        }
                }

                if((presstimes<=5)&&(readkeypad>11))                //Entered 4bits password,checking whether "Enter" or "Clean" pressed.
                        {
                                switch(readkeypad)
                                {
                                        case 14:                                                                                                    //pressed 'Enter' key
                                        {
                                                keypadvalue=press1+press2+press3+press4;
                                                presstimes=0;
                                                if(enter_times<3)LCMDisplayString(0,11,"    ");
                                                if(change_use1)
                                                        {
                                                                Master_writeByte(1,keypadvalue);
                                                                change_use1=0;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0,0,"Input pswd:");
                                                                LCMDisplayString(1,0,"You error 0 Time");
                                                        }
                                                if(change_use2)
                                                        {
                                                                Master_writeByte(2,keypadvalue);
                                                                change_use2=0;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0,0,"Input pswd:");
                                                                LCMDisplayString(1,0,"You error 0 Time");
                                                        }
                                                if(change_use3)
                                                        {
                                                                Master_writeByte(3,keypadvalue);
                                                                change_use3=0;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0,0,"Input pswd:");
                                                                LCMDisplayString(1,0,"You error 0 Time");
                                                        }//printf("pswd changed!\n");

                                                if((keypadvalue==get_user_password(1))||(keypadvalue==get_user_password(2))||(keypadvalue==get_user_password(3)))//matching password saved in 24C02C,only password are correct can match successful.
                                                {
                                                        greenled=0;
                                                        lock=0;
                                                        redled=1;
                                                        printf("\nWelcome You to\nGo Home!\n");
                                                        enter_times=0;
                                                        LCMDisplayChar(1,10,'0');
                                                }else                                                                                                    //match password failed.
                                                {
                                                        greenled=1;
                                                        lock=1;
                                                        redled=0;
                                                        printf("\nPasswords error\nplease try\nagain!\n");
                                                        enter_times++;
                                                        switch(enter_times)                                                //show times of enter wrong password.
                                                        {
                                                                case 0:LCMDisplayChar(1,10,'0');break;
                                                                case 1:LCMDisplayChar(1,10,'1');break;
                                                                case 2:LCMDisplayChar(1,10,'2');break;
                                                                default:                                                                                //enter wrong password 3 times,lock the account!
                                                                        {
                                                                                beyond3times=0;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0,0,"Account Locked!");
                                                                                LCMDisplayString(1,0,"Call 1401856153");
                                                                                printf("\nInput error\nbeyond 3 times\nthe account\nlocked!\nplease Contact \nadministrator\n");
                                                                        }break;
                                                        }
                                                }
                                        }break;
                                        case 13:                                                                                                    //press 'Clean' key,clean all entered numbers.
                                        {
                                                presstimes=0;
                                                LCMDisplayString(0,11,"    ");
                                                greenled=1;
                                                lock=1;
                                                printf("\nPressed Clean!\n");

                                        }break;
                                        default:break;
                                }

                        }

                        if((presstimes==5)&&(readkeypad<10))//if 5th entered is a number of 0-9.clean all entered passwords,because passwords were designed 4bits.
                        {
                                presstimes=0;
                                LCMDisplayString(0,11,"    ");
                                printf("\nPlease Reenter Your\nPassword\n");
                        }

                        if(readkeypad==12)                                                                        //Press "reset password" key,enter to reset passwords process while loop.
                        {
                                changepswd_state=1;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0,0,"Enter Old pswd:");
                                printf("\nEnter your old\npswd now:\n");
                        }else changepswd_state=0;

                        while(changepswd_state)                                                        //Reset passwords while loop
                        {
                                readkeypad=key_scan();
                                        if((readkeypad<10)||(readkeypad==14)||(readkeypad==13))
                                        {
                                                presstimes=presstimes+1;
                                                switch(presstimes)
                                                {
                                                        case 1:
                                                                {
                                                                        press1=readkeypad*1000;
                                                                        LCMDisplayString(1,0,"*");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2:
                                                                {
                                                                        press2=readkeypad*100;
                                                                        LCMDisplayString(1,0,"**");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3:
                                                                {
                                                                        press3=readkeypad*10;
                                                                        LCMDisplayString(1,0,"***");
                                                                        printf("pressed %d\n",readkeypad);
                                                                }break;
                                                        case 4:
                                                                {
                                                                        press4=readkeypad;
                                                                        LCMDisplayString(1,0,"****");
                                                                        printf("pressed %d\n\n",readkeypad);
                                                                }break;
                                                        default:break;
                                                }
                                        }

                                        if((presstimes<=5)&&(readkeypad>11))
                                        {
                                                switch(readkeypad)
                                                {
                                                        case 14:                                                                                //press 'enter' key
                                                                {
                                                                                keypadvalue=press1+press2+press3+press4;
                                                                                presstimes=0;
                                                                                LCMDisplayString(1,0,"    ");
                                                                                if(keypadvalue==get_user_password(1))                                //matched user1's passwords.
                                                                                {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1,0,"Enter New pswd:");
                                                                                        presstimes=0;
                                                                                        change_use1=1;
                                                                                        changepswd_state=0;
                                                                                }else if(keypadvalue==get_user_password(2))        //matched user2's passwords.
                                                                                {
                                                                                        LCMClear();
                                                                                        LCMDisplayString(1,0,"Enter New pswd:");
                                                                                        presstimes=0;
                                                                                        change_use2=1;
                                                                                        changepswd_state=0;
……………………

仿真文件

仿真文件

网友A:
特别好用,有红外功能就好了

网友B:
特别好用,收藏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C:
感觉不错啊,楼楼,就是不知道用起来如何,一会下载试一试

网友D:
楼主这个有i2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有i2c吗

项目树中的“lxl_24C02C.c”就是软件模拟I2C通信协议

网友E:
不错,我先试试能不能行

网友F:
如果把C52改成C51得话这个得怎么改啊

网友G:
感谢分享,有个想法,如果那个输入部分换成那种独立按键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把C52改成C51得话这个得怎么改啊

把<reg52.h>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有个想法,如果那个输入部分换成那种独立按键的怎么样

可以的,本质上没变,仅仅是外观变了

网友H:
这个真的可以牛批

网友I(2020-06-27):
马克,后面再仔细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把改一下就行了。

改完之后可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吗?新手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完之后可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吗?新手求告知

项目中未用到定时器T和中断,所以51系列的微控器都可以实现此功能。仅仅改一下头文件就信了。

网友L:
不会用啊,谁能教教我

网友M(2020-08-07):
楼主,这程序是不是可以实现多个密码开锁

网友N:
4位密码?

网友O(2023-10-25):
真的很牛的!

网友P(2023-12-09):
宿舍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