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资料水温控制系统
1.采用液晶显示当前温度值,温度上限和温度下限;
2.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
3.按键可以设置报警值,当温度超过设定的上限或低于下限(显示比例:32%,双击查同时相应的继电器吸合
4.加键和减键。可设置上下限温度控制范围;
5.温度测量范围0到99.9摄氏度,精度为0.1摄氏度;

#include<reg52.h>
#include"160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peaker=P1^5;                  //定义蜂鸣器
sbit red=P2^0;                          //定义报警灯
//sbit green=P2^1;
sbit key1=P3^0;                          //定义温度按键
sbit key2=P3^1;                          //定义时间按键

uint tem;                                  //定义采集温度
int htem,time;                          //定义温度、时间
int cnt1=1,cnt2=1;                  //定义计数变量
int min,i;
uchar mode=0;                          //定义模式变量
uchar code t3[]={"high temp:     C"};
uchar code t4[]={"time:        MIN"};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int i)
{
        while(i--);
}

//显示函数1
void display(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显示函数2
void display2(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bai,shi ;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显示函数3
void display3(uint dat,uchar add)
{
uchar ge;
//bai=dat/100;
//shi=dat%100/10;
ge=dat%10;
writelcd_cmd(add);
//writelcd_dat(shi+0x30);
//writelcd_dat(bai+0x30);
//writelcd_cmd(add+3);
writelcd_dat(ge+0x30);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char i,j;
   writelcd_cmd(0x80);
   for(i=0;i<16;i++)
   {writelcd_dat(t3[i]);}
   writelcd_cmd(0xc0);
   for(j=0;j<16;j++)
   {writelcd_dat(t4[j]);}

   while(mode!=0)
   {
display2(htem,0x8b);
display3(time,0xca);
   while(mode!=0)
   {
           switch(mode)
           {
           case 1:writelcd_cmd(0xc0+10);writelcd_cmd(0x0f);break;
           case 2:writelcd_cmd(0x80+11);writelcd_cmd(0x0f);break;
           default:mode=0;break;
           }
          if(key1==0&&mode==1)
          {

                  delay(50);
                  if(key1==0)
                {
                   cnt1++;
                   while(key1==0);
                   switch(cnt1%10)
                   {
                           case 1:time=1;min=1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1分钟
                case 2:time=2;min=2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2分钟
                case 3:time=3;min=3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3分钟
                        case 4:time=4;min=4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4分钟
                        case 5:time=5;min=5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5分钟
                        case 6:time=6;min=6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6分钟
                        case 7:time=7;min=7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7分钟
                        case 8:time=8;min=8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8分钟
                        case 9:time=9;min=9000;display3(time,0xca);writelcd_cmd(0xca+11);break;                         //9分钟

                        default:break;
                   }
                }
          }

          if(key2==0&&mode==2)
          {
          delay(10);
          if(key2==0)
                  {
                   cnt2++;
                   while(key2==0);
                   switch(cnt2%4)
                   {
                    case 1:htem=2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20摄氏度
                    case 2:htem=5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50摄氏度
                    case 3:htem=80;display2(htem,0x8b);writelcd_cmd(0x80+11);break;                  //80摄氏度
                    default:break;
                   }
                  }
          }
   }
  }
  lcd_init();
}

//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lcd_init();                   //lcd初始化
   speaker=1;
   red=0;
   mode=0;
   htem=20;
   time=1;
   EA=1;                                //总中断开启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
   ET0=1;                                //定时器0允许
   TMOD=0X01;                        //定时中断0,模式1
   IT0=1;                                //下降沿触发
   TH0=0Xee;                        //0.5us
   TL0=0X00;
   //TR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red=0;
         init();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mode!=0)
                {keyscan();}

             else if(mode==0)
                {
                    delay(100);
                    tmpchange();
                        tem=tmp();                         //温度值获取

                        if(tem>=(htem*10))                //高于设定温度
                        {
                          TR0=1;                                //中断开启
                          red=1;                                  //报警灯亮
                        }
                        else                                     //低于设定温度
                        {
                        TR0=0;                                        //中断关闭
            red=0;                                //报警灯灭
                        }

                        delay(10);
                    display(tem,0xca);
                    delay(100);
                        TR0=0;

                }
        }
}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er()interrupt 0
{
delay(50);                 //按键消抖
if(P3^2==0)
mode++;
mode=mode%4 ;         //每按4次置0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0Xee;                 //重装载
TL0=0X00;
min--;
if(min<=0)                 //计时时间到
{
   red=1;         //报警灯闪烁
   delay(200);
   speaker=~speaker;delay1(1);          //蜂鸣器报警
   TR0=0;                 //定时中断关闭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求大神指点,如何加入pid啊):

网友A(2020-05-31):
楼主把你这个继电器后面加一个OVEN,程序改一下,能够看出具体加热?

网友B(2021-06-21):
请问楼主有proteus运行代码吗?不是C语言的

网友C(2021-11-1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proteus运行代码吗?不是C语言的

用keil转换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D(2022-05-16):
Proteus仿真是7.5版本的

网友E:
有人知道,这个时间设置的分钟数是用来干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