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请问,51单片机的数控可调稳压电源的程序没有错误但是仿真失败,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20-05-22):
目的:用51单片机控制按键来增加减少占空比,达到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并进行ADC转换后通过LCD1602显示出此时输出电压。
问题:1.程序编译时没有错误,但是用proteus烧录仿真后没有任何反应

         2.程序里面的问题:
程序如下,希望能有大佬帮忙找出程序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double count=20; //定义占空比,并初始占空比为26%

sbit PWM=P1^7; //P2^0口输出PWM

sbit key_add=P3^4; //占空比增加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5; //占空比减少的按键 的I/O口

/************ADC0832端口引脚定义***************/

sbit CS=P1^2;  //将CS位定义为 P1.2引脚
sbit CLK=P1^0;
sbit DIO=P1^1;

/***********液晶端口定义**********/

sbit RS=P1^5;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RW=P1^4;        //读写选择位
sbit E=P1^3;        //使能信号位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Volt="}; // 说明显示的是电压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void PWM_add(); //增加占空比

void PWM_dec(); //减少占空比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bit BusyTest(void); //判断液晶模块忙碌状态
void WriteInstructuon (unsigned char dictate);//将模式设置命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void WriteAddress ( unsigned char x); //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void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y); //将数据(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void LcdInitiate(void);        //        LCD显示模式初始化设置
void display_volt(void);        //显示电压符号
void display_dot(void);        //显示电压小数点
void display_V(void);        //显示电压的单位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显示电压的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A_D();        //模数转换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模数转换后的值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与小数部分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delayxms(5);

while(1)

{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模数转换后的值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与小数部分

PWM_add();

PWM_dec();

LcdInitiate();                //液晶初始化
delayxms(5);                //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display_volt();                //显示电压符号
display_dot();                //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电压单位

while(1)
{
        AD_val=A_D();                //进行数模转换
        Int=(AD_val)/51;                //计算整数部分
        Dec=(AD_val%51)*100/51;                //小数部分计算
                display1(Int);        //显示整数
        display2(Dec);                //显示小数
        delayxms(250);
                break;
}
  break;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void PWM_add() //电机加速

{

if(key_add==0)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add==0)

{

count+=1;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加1

if(count>=10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count=100;

}

}

while(!key_add);

}

}

void PWM_dec()//电机减速

{

if(key_dec==0)

{

delayxms(2);//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dec==0)

{

count-=1; //每按一次减速按键占空比减0.5

if(count<=0) //限定占空比下限

{

count=0;

}

}

while(!key_dec);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

/*******************判断液晶忙碌状态******************/
/********* result=1,忙碌;=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RS为低电平,RW为高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1时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F;                        //忙碌标志赋给result,将E恢复低电平
        E=0;
        return result;
}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忙时等待
        RS=0;
        RW=0;
        E=0;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P0=dictate;                        //数据送入P0,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_nop_();
        _nop_();
        E=0;                                //E由高电平跳到低电平,液晶开始执行命令

}

/**************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数据送入P0,即将数据写入液晶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
                _nop_();
                _nop_();
                _nop_();
                E=0;                                //E由高电平跳到低电平,液晶开始执行命令

}

/************LCD显示模式初始化*************/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xms(15);                        //首次给一个较长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x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x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x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显示开,无光标,不闪烁
                 delayx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x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将显示内容清除
                delayxms(5);

}

/*********************显示电压符号*******************/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一列开始显示
         i=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一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显示电压的单位*******************/

void display_V(void)
{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显示电压的小数部分****************/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j=x/10;                                                //取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后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后的第二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模数转换********************/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做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时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后DIO失去作用,置一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谢谢各位了!!!!!!!!